超级简单的多任务调度器 Super Simple Tasker 的一些资料

楼主(2015-08-04):
这里是我收集的关于 超级简单的多任务调度器(Super Simple Tasker)的一些资料,备份放这里给大家参考.
调度器的作者之一是QP的Samek, 设计思路非常巧妙.

网友:
学习一下,手机先标记

网友:
下载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
和我喜欢的是一个系统!台湾版的还没看到过。

网友:
楼主应该贴此介绍,特点,功能。这样不用下载也能了解

网友:
Super Simple Tasker  有何特点?

网友:
跟ucos相比较有何特点

网友:
手机标记一下

网友:
Miro Samek大牛的小品

网友A(2015-09-28):
看着很精简的,我想问下,楼主有没有用在项目上,什么样的项目上,运行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精简的,我想问下,楼主有没有用在项目上,什么样的项目上,运行情况如何 ...

文章的描述的OS是QP使用的实时OS的最初版本,我学习它是为了更好的理解QP,算是间接使用过它。QP中对这个OS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建议2个版本都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章的描述的OS是QP使用的实时OS的最初版本,我学习它是为了更好的理解QP,算是间接使用过它。QP中对这个 ...

谢谢,了解了

网友:
有空时可以研究下,感谢分享

网友:
难以看明白,有那位兄弟解说一下!

网友:
看了一下,思想很好,单堆栈的可抢占多任务调度器,可以认为是个RTOS了吧。

把任务当作函数看待。在调用系统api的时候调用一次调度器,然后判断任务优先级,调用对应的任务(函数)。可以在任一级中断中调用任务。

有个限制就是:任务函数不能写成 while(1) {.....}的循环形式,必须要有出口。

有个想法: 能不能把这个SST跟论坛里的类Protothreads的调度器结合,pt的任务看起来像是死循环,其实是个多出口函数。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2015-12-23):
uper Simple Tasker 研究一下!

网友(2016-12-14):
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