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步进电机位置与速度问题

楼主(2015-08-04):
最近比较闲,听其他人说,用PID控制步进电机(开环),能把步进电机控制得比较好~本人从事舞台灯行业~受成本和空间制约~不可能像其他设备那样要加一个测速度的编码器(其实有编码器,但是不是为了测速用,而且即使可以用这个编码器来做速度闭环~也不行,因为舞台灯在没有编码器的时候XY轴也必须能正常运行~所以如果用这个编码器来做速度闭环~如果编码器坏了~速度环就失效了~灯就没办法动了~这是不允许的~),和测位置的进行位置闭环控制~

我比较纳闷~我朋友说别人确实使用PID控制的~还蛮好的~但是我有点怀疑~假如他们真的使用PID控制的,他们是怎么在没有任何外部反馈下,怎么用PID进行速度环和位置环控制的?
我是这样想的:
  速度环的话,可以用单片机内部加速定时器周期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来做?
  位置环的话,因为步进电机本身运行的位置是可知的,用软件中的位置计数器进行位置闭环?
  电流环忽略不计

下面是行业内算是顶级品牌的作品~意大利的~
我前几天看了这家厂商的另外一款最新产品,好几万一台,不敢乱动,我好像发现,他们好像使用三轴陀螺仪进行闭环控制的~但是我不确定他内部算法是不是PID~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xODEzMDI0.html?from=s1.8-1-1.2&qq-pf-to=pcqq.c2c

楼主:
谢谢,贺州学院的?

网友:
看不到视频

网友:
视频很好看~~~

网友:
视频加载不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视频没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没了,哈哈

我的浏览器怎么能加载呢~是不是你们的浏览器有点小问题呀~

网友:
自己顶一个,不要沉啊~~

网友B:
chrome打不开,从源码里面扒拉到一个视频地址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MzMxODEzMDI0.html

看效果,像是用闭环驱动的步进电机,那个镜头重量真不轻

网友:
光想着省钱,是出不了好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rome打不开,从源码里面扒拉到一个视频地址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MzMxODEzMDI0.html

~~~~不轻~比较重~所以灯尾巴要加一个配重块~所以就更重啦~

网友C:
最近又出看了一下人家的大做,写的一个大灯,速度真的快又稳,我得拿一台回来看看,到时候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又出看了一下人家的大做,写的一个大灯,速度真的快又稳,我得拿一台回来看看,到时候叫你。 ...

OK~~~~~~~~~~~~~~~

网友D:
步进电机用闭环控制?开环下,上加减速控制算法啊,防止启动和制动期间的丢步和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用闭环控制?开环下,上加减速控制算法啊,防止启动和制动期间的丢步和过冲。 ...

这个~~~不是上加减速控制算法就能简单的解决的~~~如果只是单纯的加减速~~还真很简单~但是上到具体应用上~就变得复杂了~
我的要求是这样的:
我需要XY轴拖动大概30-50斤左右重的东西~在2秒钟左右X轴旋转540度,Y轴旋转270度~必须很稳定的停下来~不能晃动~而且XY轴必须能快速的跟踪目标的变化(X轴和Y轴的运动范围是540和270度,目标位置就在这个范围内变化)~这个有点像目标跟踪设备~也就是目标发生变化~XY轴必须立刻移动到目标位置~而且停的时候不能晃动~一点都不能晃~而且目标位置是随时发送变化的~也就是说~电机在运动的过程中~有可能目标位置就会发送变化~所以电机必须立刻调整运动状态~嘲新目标位置移动~

也就是说目标到哪里~XY轴也必须快速的跟踪目标在移动~目标停~XY必须很快停下来~不能晃动~

说白了~这个就跟云台有点类似~~只是一般的云台没那么巨大~~所以感觉用PID+闭环来控制我楼主位的设备~应该是最好的~

但是~~我还没搞出来~~~

网友:
理想状态下,如果步进电机力矩足够大,以一个足够的加速度启动和制动,实现2S内的540度立即旋转是可行的;但是,目标位置的实时跟踪,这个要求还很高,单纯的开环加减速基本无望,因为这种方法仅仅在启动时才会计算加速,匀速、减速的步数、频率等。看来,只能上闭环了

网友(2016-02-25):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上加减速控制算法就能简单的解决的~~~如果只是单纯的加减速~~还真很简单~但是上到具体应用上~ ...

这个要求很高啊,,,我想知道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喃

网友E:
楼主,你说的这些困惑我也有。请问你弄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说的这些困惑我也有。请问你弄明白了吗?

搞明白了~也已经弄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也已经弄出来了~

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啊,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啊,让大家学习学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8845-1-1.html
看此贴

网友:
楼主说下详细过程。

网友:
恩恩,得深入思考一下。感觉这个谁都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