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CLK 外接8M晶振用过吗

楼主(2015-08-04):
本人新手,最近刚开始接触MSP439,用的是MSP430F149,外部低速接8M晶振,使用串口1进行PC通讯,设置波特率为9600,根本不工作,不知道哪里原因??
有人用过ACLK 8M晶振的吗,,,,波特率配置如下:
  U1CTL |= SWRST;
  U1CTL |= CHAR;                                                                //串口0设置开始
  U1RCTL |= URXEIE;
  U1TCTL &= ~(SSEL0 + SSEL1);

  U1TCTL |= SSEL0;   //选择时钟源:ACLK  ,8M
  U1BR0=0X41;               //8M ,波特率设置为9600
  U1BR1=0X03;
  U1MCTL=0X00;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2015-11-23):
外部低速不能接8Mhz晶振 - - 低频应该接32768hz  高频晶振才可以接8MHZ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datasheet,不知道149低速接口能不能接高速晶振,如果可以接那么你需要配置该晶振口为高速晶振口,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