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微波雷达调试经验的朋友给点意见

楼主(2015-08-04):
电路是网上抄的。也结合了很多 网上购买的PCB。

发射部分的电路是这样的。

因为f高达5.8G. 也找不到可以测量的仪器。

信号处理的BISS0001 测试是没有什么问题。
微波这块不知道是因为我用的电压是3.3V,的原因,一直没有任何的反应。

求高手指导。。

网友A:
你的弯弯的线上的过孔有什么存在的的理由没有  我怎么感觉别人的板子没有这么多洞洞

很久以前,我连万用表都没有的时候,就有一个小表头,玩FM振荡器,判断三点式是不是起振的方法是,短接谐振LC,或者用镊子碰一下LC,这时候晶体管的电流会有显著变化,上升或下降,这就说明电路起振了

网友:
你的电容用的什么型号的?要用高频电容才好,还有这种电路 起不起振和布线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弯弯的线上的过孔有什么存在的的理由没有  我怎么感觉别人的板子没有这么多洞洞

很久以前,我连万用表 ...

那个是回波检测线。增加过孔是为了增加接收强度。

LC谐调点。你指的是那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回波检测线。增加过孔是为了增加接收强度。

LC谐调点。你指的是那个点。 ...

你用一个20cm导线,一端焊上一个10pf电容当做天线,用这个天线碰触三极管的B或C极,测量模块的工作电流是否变化

用类似的方法测试别人的工作正常的模块,看看模块工作电流是不是发生变化,这就可以判断是否有高频振荡信号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一个20cm导线,一端焊上一个10pf电容当做天线,用这个天线碰触三极管的B或C极,测量模块的工作电流是 ...

用镊子 触碰 三极管的B极,BISS0001有输出。

但是无论我如何调整参数,感应的这个动作 一次没有产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镊子 触碰 三极管的B极,BISS0001有输出。

但是无论我如何调整参数,感应的这个动作 一次没有产生。 ...

用hackrf one 就能调试 正版的也就2k多
严肃一点可以用b200 6000多

网友B:
没看到BISS0001,电路贴全了,才好分析。是否起振,可以测工作电流的变化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BISS0001,电路贴全了,才好分析。是否起振,可以测工作电流的变化来判断。 ...

网友:
不懂帮顶下,微波有很多用在LED控制上面

网友(2016-11-13):
楼主的 微波电路调试成功了吗?

网友(2017-08-18):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电路调通了吗?

楼主:
成功  很久了。现在研究5.8G

网友:
哈哈 是不是没好的装备干不了对应的活

楼主:
雷达这东西 很炫。。。如果要是做产品 ,还是老实弄上全套装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  很久了。现在研究5.8G

哦,之前是什么问题呢?最近也在弄这玩意儿。

楼主:
电源处理,不够谨慎。

反正很玄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处理,不够谨慎。

反正很玄的东西。

噢,那请问有接触到MCU控制的吗?

楼主:
MCU控制的是5.8G.。。

网友:
这个感觉要火

网友(2018-06-14):
引用 楼主:
雷达这东西 很炫。。。如果要是做产品 ,还是老实弄上全套装备。。

最近想做人体微波感应灯,请问楼主这种高频是多少G,需要什么装备调试?

网友(2020-05-14):
我也想问问要调试或者定量检测微波模块,需要什么设备调试?频谱仪?网络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