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的MISO在空闲时,输出只能是低电平吗?

楼主(2015-08-04):
今天测试一个芯片的SPI引脚,希望在空闲时让他的电平为高,测试了下好像只能是低电平,有配置可以使之为高电平吗(空闲时)?

网友:
上下拉电阻

楼主:
谢谢你,我在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你,和您说的一致的,请问是不是空闲时,那个管脚是不是相当于悬空的?发送时,电平是明确的吧

网友:
我只能这样说,设置相关寄存器就行了    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
寄存器有配置的。

网友:
设置CPHA,CPOL

楼主:
这个和空闲时的输出没有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和空闲时的输出没有关系吧

有关系,你何不试试

网友B:
MISO这个对MCU来说是输入的吧。

网友C:
SPI 的模式 可以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你何不试试

请参考
http://blog.csdn.net/ce123_zhouwei/article/details/6923293
这两个可以决定clk空闲时的极性,却不能决定空闲时SO的极性,我现在需要控制空闲时SO的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 的模式 可以设定的。

我想确定空闲时SPI的输出引脚的电平,不是clk空闲时的电平

网友D:
空闲时MISO应该是高阻态,接个上拉电阻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你何不试试

我测试下来,和这个文档大致一样
http://blog.csdn.net/ce123_zhouwei/article/details/68954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闲时MISO应该是高阻态,接个上拉电阻就可以实现了

基本这样,我现在配置管脚为上拉,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SO这个对MCU来说是输入的吧。

是的,应该是MOSI,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