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压,和被测物并没有公地,怎么测?

楼主(2015-08-05):
两者没有公地端,怎么测量?

网友A:
那电压怎么产生的? 上示意图.

网友:
貌似开关电源一样?初级和次级是分开的

网友:
那就测两点之间的电压

网友B:
电压是什么,a点与b点的电势差,和你共地有什么关系?你只需要找到你想要的a、b两点即可,至于你a\b两点位置在哪,看你自己了
你非要测你的手指头和热水壶把子之间的电压,别人也不能不让你测,

网友C:
话说你是要测静电吧。

网友:
万用表测的是两点之间的电势差,而不是对地的电势差,所以与公地无关。

网友:
万用表只是量的两个表笔之间的压差,管你什么地不地的

网友:
没有公共地是不测电压,如果有要求,一般是测绝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是什么,a点与b点的电势差,和你共地有什么关系?你只需要找到你想要的a、b两点即可,至于你a\b两点位 ...

就是你测的时候,ad和运放的差分输入不是有个共模上限吗?     两点不公地,那么这个怎么知道这个共模有没有超上限?

楼主:
如果不共地,这个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超出器件的共模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电压怎么产生的? 上示意图.

主要是担心器件共模上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是要测静电吧。

就是想问万用表测普通电压的原理

网友:
先翻翻書複習一下,慢慢成長

网友:
当然可以,例如万用表就是和被测电路无共地的,关键是测量电路的偏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