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匿名四轴上位机上显示浮点型数据

楼主(2015-08-05):
匿名上位机中通信协议中只能显示整型的数据,但是得到的角度值一般是浮点型,而且显示出整型的图像不是很好。所以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显示浮点型数据啊?

网友A:
我自己写的你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写的你看看能不能用

好的,我看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