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如何正确拼版 内电层老是丢

楼主(2015-08-05):
问题如标题
是不是按双层板的拼法是错误的,四层一直丢失内电层

网友A:
一般都是让制版厂给拼,顺便把mark点,定位孔,工艺边等都加上。然后后让他返回光绘和钢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让制版厂给拼,顺便把mark点,定位孔,工艺边等都加上。然后后让他返回光绘和钢网文件。 ...

由于答得板子少 所以他们不给拼 哎

网友B:
复制完粘贴的时候用paste special不行么?我记得论坛有人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完粘贴的时候用paste special不行么?我记得论坛有人发过

不行,内部两层一直丢 在论坛里没找到  郁闷

网友:
L,然后把所有层都打开

网友:
我每次拼板,都只复制几个外形层,其它的JLC会帮你复制过去的

网友C:
我每次拼板,CTRL C &CTRL V 就可以了啊,楼主内电层用的负片??正片毫无压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内部两层一直丢 在论坛里没找到  郁闷

我记得那种方法内电层的分割线还在,但是内电层每一部分的网络不在
你只要重新给内电层定义网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每次拼板,CTRL C &CTRL V 就可以了啊,楼主内电层用的负片??正片毫无压力。 ...

负片 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那种方法内电层的分割线还在,但是内电层每一部分的网络不在
你只要重新给内电层定义网络就可以了 ...

嗯 不行就发单板 吧

网友:
用外框拼个示意图就可以了

网友(2020-04-23):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外框拼个示意图就可以了
+1

网友:
CAM三五零,很好使

网友:
ad的话自带的拼版功能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