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镜像写在nandflash或者spiflash上,人家拷贝出来就直接可以...

楼主(2015-08-05):
有什么加密措施吗?这种加密跟单片机上的加密应该不一样。
如果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的话,人家直接把flash上的镜像拷贝出来就可以山寨了

网友:
没见过Ghost备份的电脑吗?山寨就这么简单

网友:
估计有难度~

网友A:
芯片有加密功能,和linux镜像的校验和及chip id绑定;校验通过了再跑linux,这类的方法多的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加密功能,和linux镜像的校验和及chip id绑定;校验通过了再跑linux,这类的方法多的去了 ...

这样反汇编很容易跳过去,
还有更好的加密吗?例如像单片机那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反汇编很容易跳过去,
还有更好的加密吗?例如像单片机那样的,

不会的,因为CHIP上电后先检查检验码的?你的检验码和你的LINUX镜像的检验和已经CHIP ID要是不吻合,CPU是不跑的;

例如,CPU启动的复位向量为0x0000_0000;但是你使能检验后,上电的复位向量为:0x0000_0100了;
这个0x0000_0100的位置写的就是你的生成的“签名”,当你的校验过去后,CPU才从0x0000_0000开始跑了;
另外的安全保护还有锁定jtag和数据线内容保护。。。

这个你就放心了,单位几个M的产品都是这样去走的。。。。安全,可靠,把flash焊下来换块板子都跑不起来的。
关键一点,你的芯片要支持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因为CHIP上电后先检查检验码的?你的检验码和你的LINUX镜像的检验和已经CHIP ID要是不吻合,CPU ...

了解过一些ARM芯片,基本都不说那加密的事。教程和网上讨论的都是系统,大家都不注意盗版问题???
一般的路由器芯片有加密功能么?

网友:
我们做的东西就有这个问题,等着别人山寨了。不过显示上加了些公司的LOGO之类,如果别人能把这个改了,就完全无解。

网友C:
记得淘宝有些卖openwrt的校园网路由器的js用了winbond的spi flash,里面有个unique id,加密后密文存放在uboot的特定位置,启动的时候校验。。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
一般是在外边加一个认证芯片,软件运行后与认证芯片通信进行认证,通过则继续进行,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淘宝有些卖openwrt的校园网路由器的js用了winbond的spi flash,里面有个unique id,加密后密文存放在ub ...

那个是好办法  嗯 谢谢    我也是考虑路由器上的加密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好办法  嗯 谢谢    我也是考虑路由器上的加密方案

如果是路由器的话 还要考虑文件系统会不会被别人拆开解压
比如openwrt默认编译的固件 拆分出squashfs部分后就可以直接用7z打开
建议在有价值的程序内部也加入校验
具体我也不是很懂 ╮(╯▽╰)╭

网友D:
用了GPL的代码理论上是需要开源的,开源路由器就是基于当年思科旗下linksys不得不开源的路由器代码发展的。理论上,linux产品是需要提供内核源码,私有代码只能以module方式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GPL的代码理论上是需要开源的,开源路由器就是基于当年思科旗下linksys不得不开源的路由器代码发展的。 ...

盗版归盗版,开源归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