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大家的win10是永久激活吗??

楼主(2015-08-05):
win8.1 pro 光盘升级的,今天查了一下,发现是永久激活的。微软咋这么大方了,大家都一样吗?
运行这个查询:slmgr.vbs -xpr

网友:
微软说过以前的正版系统是可以免费升级到WIN10的吧!

网友:
我这怎么显示命令参数组合无效

网友:
以前就是正版的,享受以前同级别的升级待遇,不是正版的,给你用一年正版~

楼主:
以前是电脑自带的HOME版,破解的PRO版。不过,win10的确不错,比win8要人性化了很多地方。建议大家升级。

网友A:
呵呵,一个系统能用上1年不用重装都已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所以永久激活没有多大的意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个系统能用上1年不用重装都已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所以永久激活没有多大的意义啊! ...

我是来打脸的……

网友:
盗版的win7升级安装正常激活,不过用了几个小时还是换回win7了,好讨厌显示模糊的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打脸的……

牛B

网友:
盗版的win7升级win10后是激活的,这个算正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打脸的……

和我家里电脑一样,除非系统有升级需要,基本上是装一次系统后,一直用到电脑退休。懒得折腾。

网友C:
请问哪位兄台有win10激活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位兄台有win10激活工具

搜Microsoft Toolkit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Microsoft Toolkit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