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过moc34063没,36v降3.3v,100ma,是否可行

楼主(2015-08-05):
有人玩过moc34063没,36v降3.3v,不到100ma,求教是否可行啊,这样发热量大不大?输出纹波好不好啊?

网友:
36V有点高,一般的芯片容易出问题,其它参数的还好,不知道你的纹波等等具体什么要求,或者用在哪。

网友:
芯片用得好一点,没问题!

网友:
看datasheet:
1FEATURES
• Wide Input Voltage Range: 3 V to 40 V
• High Output Switch Current: Up to 1.5 A
• Adjustable Output Voltage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的电流很小

网友:
不可行,输入输出之和最好小于32V,换其他的DCDC吧

网友:
建议使用XL7005,耐高压的,电流最大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