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波形测量求解!

楼主(2015-08-05):
每次看到网上关于步进电机波形的图片时都会有疑问,类似正弦波的波形是步进电机或驱动器哪个位置的波形?因为自己测量时无论是驱动器采样电阻的波形还是电机两输入线头A+,A-的波形都是杂乱的脉冲波?请问测量步进电机工作状态时应该怎么测量?注意那些参数? 懂的麻烦解答一下,不懂得讨论一下!

网友A:
做一个低通滤波就能测出来了,要把pwm波形滤掉
电阻电容串联,接在电机A+A-之间,测量电容两端波形
我自己用的电容用0.1uf-1uf,电阻用1k-10k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低通滤波就能测出来了,要把pwm波形滤掉
电阻电容串联,接在电机A+A-之间,测量电容两端波形
我自己 ...

哦原来是这样测呀!感谢指点!

网友:
电路中的采样电阻 或者在相线中串一个低阻的功率电阻来检测

要注意同步。 速度太快了也不行,示波器设置在0.5~2mS之间,电机的转速在每秒1转或2转之间调整。当然,用信号发生器来调更方便。细分越高,波形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