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免安装文字取模软件:Zimo4

楼主(2015-08-05):
这个软件还是比较好用的,是Zimo3的非官方升级版。

网友:
是好用,原来一直用Zimo2、3

网友:
哈哈哈。
和ZIMO3真像。。。

网友A:
能不能输出字库格式文件

网友:
楼主好人,下载试用。

网友B:
之前下过zimo3,和这个区别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输出字库格式文件

你说的是二进制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下过zimo3,和这个区别是啥?

界面优化,功能改进,免费绿色。

楼主:
目前还没有汇编格式。

网友:
好用,推荐! 界面也简洁实用

网友C:
不能输入二进制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输入二进制字库?

你指的是二制文件转成C文件,或显示出来?

网友:
试了一下,非常好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二制文件转成C文件,或显示出来?

呵呵,字库生产二进制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字库生产二进制的文件

可以啊,这个比Zimo3还方便,在批量字符输入中打开字库文件“GB2312.txt",保存到文件时,选择文件类型为bin即可,转换的速度比Zimo3快,
我截个图给你看看。

网友:
好,收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这个比Zimo3还方便,在批量字符输入中打开字库文件“GB2312.txt",保存到文件时,选择文件类型为 ...

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啊,这个比Zimo3还方便,在批量字符输入中打开字库文件“GB2312.txt",保存到文件时,选择文件类型为 ...

速度好快啊,比以前的好用多了,不过没有繁体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好快啊,比以前的好用多了,不过没有繁体字库

这个好弄,把简体GB2312的汉字弄支word中,然后用word转换成繁体即可。

网友D:
英文系统下,字模数据 字符输入 批量字体设置乱码
解决方法是有,但软件原生支持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文系统下,字模数据 字符输入 批量字体设置乱码
解决方法是有,但软件原生支持会更好 ...

试下这个。

网友A:
如何生成32点阵的字模,没看见那里可设置

网友:
谢谢,字模软件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生成32点阵的字模,没看见那里可设置

改字体大小,

网友E:
这个能转18030或GBK字库吗?

网友:
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转18030或GBK字库吗?

只要有相关的汉字,就可以转。

楼主:
OK,你的系统是Win8?Win10?

网友E:
18030或GBK的字库就是没有找到相关的txt文件,不知道怎么转,用的时候买颗字库芯片读出来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030或GBK的字库就是没有找到相关的txt文件,不知道怎么转,用的时候买颗字库芯片读出来用可以。 ...

网上找的,但是不是按编码规则排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好像现在还没有哪个软件带GBK或18030的字符文件,网上好像有整理好的GBK的字符文件,我这个是之前在原子论坛下的,是个.doc文件,zimo4里可以复制到批量字符输入里转换,测试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的,但是不是按编码规则排的我就不清楚了。

你这个太全了,非常实用的资料

网友:
感谢分享,一直使用PC2LCD2002,试试这个软件、

网友:
不错,收下了,感谢

网友:
好多人表示强大, 那就一定是好的.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OK,你的系统是Win8?Win10?

win 7 ent sp1 en

网友:
这个好经典啊

网友:
谢谢,果然好用,收藏了

网友:
这个好用,支持一下

楼主:
发表一下自己的使用感受:
ctrl + 鼠标滚轮即可缩放视窗,这个相对方便一些。
按下prtsc键或用截图软件获取所需的图片,到Zimo4窗口按下Ctrl + V或工具栏上的粘贴,即可将彩色图形转为单色图形;同理按下Ctrl + C或工具栏中的复制按钮,即可将视窗中的图形copy到剪切板中,以便其它软件修改。
Zimo4最大支持20000*20000图像显示,但不一定能生成字模数据,Zimo4会判断所生成文件的大小,过大时将禁止生成(不管是文本文件还是二进制文件,Zimo4最大支持60*1024*1024Bytes即60M的文件大小;当生成文本文件的大小超过60M时,可改成Bin文件试试。)
Zimo4的取模方式,应该囊括了当下单色液晶屏的显示数据格式。
Zimo4软件小巧灵活,无广告,无后门,文件大小1.3M不到,无需安装,无需其它dll文件支持,界面差不多采用平面化设计,简约而不简单。

网友(2015-09-06):
mark 自摸提取

网友(2016-11-30):
我只想说这个太好用了!!!!!!找了好多就这个顺手

网友:
如果把汉字编码放进字库里,方便检索,再加去掉冗余字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
为什么会有两个文件?而且大小不一样?

网友:
没有字模3的图片编辑功能。我用12232液晶屏,有个开机画面,为了省事,整屏取模的,有时候会打开图片进行编辑。这个字模4好像不支持。

网友:
不能手动编辑像素哦

网友(2017-02-08):
报告一个bug:&这个ASCII字符无法正常取模,取出来是空白,单独取模和批量取模都是这样,能修复吗?

楼主:
修复楼上bug

网友:
开源出来了吗?  这款软件生成出来的字库,还是不是很好,有的字要自己调整。

网友(2017-04-28):
软件非常简洁高效,加上字模编辑就完美了。

网友:
想起以前搞点阵的时候,这个软件很好用

网友:
mark一下 后面好用

网友:
用Zimo3的时候有个功能,直接在图片空白格里头点一下,就变黑了,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生成字模,但是在Zimo4这个版本,怎么点都没反应,后来还是用3了。

网友:
好东西,挺好用的

网友:
输出格式都是8bit 的  怎么设置为16bit的 ?

网友(2017-08-17):
字体很漂亮,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