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吊的全时四驱的全地形车。

楼主(2015-08-05):
这个车是完全通过机械联动来实现全地形。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5Njc3MDYzMg==/v.swf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但车速应该快不起来!

网友:
相当于做了一个吊舱,悬挂有点像空气悬挂

网友:
哇,这个好,

网友:
呵呵,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A:
有谁看懂了他的传动方式,还是四轮独立电机?

网友:
很拉风啊  电动四驱车  看起来每个轮子都是电机

网友B:
我在忧苦里看见一个国产的
6个轮子
2米多高的悬崖一哈就冲上去了
比这个厉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看懂了他的传动方式,还是四轮独立电机?

四轮独立电机吧

网友:
四驱电动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看懂了他的传动方式,还是四轮独立电机?

四个电动自行车的轮子啊。

网友:
看起来相当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忧苦里看见一个国产的
6个轮子
2米多高的悬崖一哈就冲上去了

求连接,在哪?

网友:
牛逼,自然环境也不错.

网友:
就四个电动车的轮毂电机 外加一个全局控制器 没多难 以前也想做以来

网友:
全是机械结构 没有控制算法吗?

网友C:
很不错,早就想用电动自行车做这么一辆了一直没想好怎么做、

网友:
真牛,小妞很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早就想用电动自行车做这么一辆了一直没想好怎么做、

先用三维软件画

网友:
悬挂特软的。

网友D:
我的全时四驱,全独立悬挂,液压避震,前后差速锁!应付75度坡轻松。

网友:
相当拉风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全时四驱,全独立悬挂,液压避震,前后差速锁!应付75度坡轻松。

看起来不错呀,得花费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全时四驱,全独立悬挂,液压避震,前后差速锁!应付75度坡轻松。

这是电动的大脚底盘吗?      求购买链接,求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不错呀,得花费多少?

入门HSP 94186 连控(FS GT3B)带车5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电动的大脚底盘吗?      求购买链接,求指导!

除了入门HSP 94186之外,还有好点的大点的HSP94111, 加300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全时四驱,全独立悬挂,液压避震,前后差速锁!应付75度坡轻松。

来电视频欣赏欣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入门HSP 94186 连控(FS GT3B)带车500

500就可以了?感觉不错啊。。这车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500就可以了?感觉不错啊。。这车子

不要满油开撞,一般没事。爬个马路牙子,跑个草 地,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要满油开撞,一般没事。爬个马路牙子,跑个草 地,还是不错的!

嗯嗯。。挺想学习有关悬挂的知识。。或者是常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要满油开撞,一般没事。爬个马路牙子,跑个草 地,还是不错的!

这种车子底盘好像扩展性不强, wifi,GPS, 超声波,这些东西没法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嗯。。挺想学习有关悬挂的知识。。或者是常识~

三点固定一个面,所以有上、下臂、转向臂等固定轮子,其实轮子与真车轮子一样,是悬空的,由这几根杆子固定在车轮轴的“羊角”与车身之间,车轮就装在“羊角”上。这就是独立悬挂。这就是模型与玩具的本质区别。

(真车中,多数A级车后轮都是非独悬挂,与玩具一样的,如闹得最凶的板车悬挂速腾,在中国上一代板悬,由于板悬断裂出了多次,新一代改回独悬,但这只是在中国,在国外,捷达(你没看错,就是捷达,中国就是速腾)一直是独悬。大众就是在中国这么贱,活该最近车卖不动)。

独悬在过弯及减振有先天优势。但成本高,结构复杂。

然后因为要减震,轮子要上下运动,轮的上下运动需要不影响方向轮的左右操作,悬挂中的转向机构就起这个作用,
而传动机构需要对上下运的物件进行传动,所以有几种方式,一种是球头机构(也像是万向节),还有万向节。(船有用钢线软轴的)
这么多运动部件在一起,要让车子好操控,所有的机构都有要极小的间隙,基本就是两种结构进行部件间的运行与结合:球头与轴承。这就体现了材料与做工:有用工程塑料的,有用铝合金的,有用碳纤的。做工好用好球头及轴承的,车就好,控制的虚位小。

然后要四驱过弯要稳,就需要差速器。动力由传动箱进行动力分配至四轮实现四驱。基本动力系统就这结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车子底盘好像扩展性不强, wifi,GPS, 超声波,这些东西没法安装啊

错,车子上有大量空间,所有的控制不是靠机械,而是接收机信号给调速器,舵机。
所以,电子控制板应当取代接收机或者融合接收机的信号,可参考多轴飞控。
底层控制仍用标准舵机与调速器。

网友:
这个机械成都绝对高

网友:
cctv的"我爱发明"里面也播放过
去搜索一下吧

网友:
没动力,怎么能走的起来了,重力势能转换为动能?

网友:
马克~午睡完再看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D:
我的全时四驱,全独立悬挂,液压避震,前后差速锁!应付75度坡轻松。

哪里买的哇

网友:
万能的X宝

网友:
LZ对车有这么多研究啊,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6-03-10):
非常酷的一辆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