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一组数据的长度进行细微缩放

楼主(2015-08-05):
一组数据,比如有1000个点,想要把数据扩大成1100个点,怎么运算,才能使扩展后的数据尽量接近原始数据?
数据的特点是,一个固定值+白噪声,比如100+10peak-2-peak的白噪声
求大神们介绍下算法,谢谢!

网友A:
1000点原始数据,每两点中间插值10点,最后得到9900点,然后每9点取一次得到1100点最终数据

网友:
线性或三次或样条拟合后,插值成1100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点原始数据,每两点中间插值10点,最后得到9900点,然后每9点取一次得到1100点最终数据 ...

高!好办法!恍然大悟

网友:
每十个点中间插值一个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
百度“分数倍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点原始数据,每两点中间插值10点,最后得到9900点,然后每9点取一次得到1100点最终数据 ...

这个和直接线性插值有啥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