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点发热,帮看下我这个BLDC的驱动波形。

楼主(2015-08-05):
16mm小功率无齿槽无刷电机,用PIC单片机驱动,运行两分钟就有点发热了,也有一点点噪音,不知道是电机的问题还是我驱动的问题。
这个是反电动势,好像不是完美梯形。
这个是单个霍尔信号与反电动势
这个是霍尔信号,好像并不是相差60度
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不懂,关注了,等高手

楼主:
顺便说下,我这里是100%占空比的PWM

网友:
霍尔信号有问题?没装好。100℅电机会热,多少度?

网友:
怎么感觉你这个换相不流畅啊,换相流畅的话给100%占空比电机空转时候也不会很烫,换相流畅电机基本匀速转而且霍尔信号是完整的相差60°,先检查一下你程序输出是不是有错相

网友:
速度超额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