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XX,请问一些关于IO口命名的问题。比如P0和GPIO0的关系

楼主(2015-08-05):
初学LPC4337,感觉这单片机GPIO的命名比较奇怪,数据手册上引脚定义标的比如是P0.1,但是在LPC的PinMux上却不是GPIO0.1,而是其他的GPIO组...

我看这单片机的例程,以操作P6.12为例,初始化IO口时是初始化了P6.12,但是设置IO口状态以及复位置位时操作的却是GPIO2[8],请问这样命名是为了什么?难道是那些工程师吃饱了没事干吗。

还有就是假如我要像51那样对P0进行赋值或读取,我可以直接 unsigned char GPIO0=0; P0=GPIO0;  GPIO0=P0;
但是假如我要读取及写入数据至P0口,我到底是该操作P0口还是GPIO0口呢?

这都搞混了,好混乱啊。

像程序内的说明:
//LED1 P6_12  GPIO2[8]  FUNC0
//LED2 P6_11  GPIO3[7]  FUNC0
//LED3 P6_10  GPIO3[6]  FUNC0
//LED4 P6_9   GPIO3[5]  FUNC0
看着都让人蛋疼,P6.11=GPIO3[7]  P6.10=GPIO3[6]  这到底是哪门子关系。。。。

楼主:
抱歉,还是有点不怎么明白端口和GPIO的关系。。。能否详细解释下?
还有个问题就是假如我要驱动16位并口的液晶,液晶的D0-D15是应该挂载到GPIO0上对呢还是挂载到P0上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端口号,一个是GPIO外设
一个端口有多个复用功能,如GPIO、SPI的CLK信号或UART的TX信号
一般单片机都 ...

抱歉,还是有点不怎么明白端口和GPIO的关系。。。能否详细解释下?
还有个问题就是假如我要驱动16位并口的液晶,液晶的D0-D15是应该挂载到GPIO0上对呢还是挂载到P0上才对呢?

网友:
我在想难道是NXP以后想对GPIO也整个重映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还是有点不怎么明白端口和GPIO的关系。。。能否详细解释下?
还有个问题就是假如我要驱动16位并口 ...

和GPIO对应

楼主:
oh,希特,完蛋了,板子画错了。。。感觉巨蛋疼啊,这GPIO引脚也太乱了,比如GPIO0[1]在34引脚,[2]又跳到了62引脚,[4]又跳回38引脚,这IO口跳来跳去的感觉像是跳着玩呢。。。 感觉P几 就正规一点,直接顺着一圈绕着来的。。

网友B:
STM32发展得快也与NXP这猪对手有关系  尽管STM32功能要稍微差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发展得快也与NXP这猪对手有关系  尽管STM32功能要稍微差些

早看到这贴子我就不买NXP了。。

网友:
用最基本的寄存器操作吧。
别用其他公司的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发展得快也与NXP这猪对手有关系  尽管STM32功能要稍微差些

然而DJI用的是NXP,So,关于32位ARM学什么的问题上,我没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看到这贴子我就不买NXP了。。

感觉然而并不是这样,NXP其实也挺好,M4内核可以上204Mhz,而且这玩意还是双核的,用于飞控上面应该会爽歪歪。这样飞控就可以带一块调参显示屏了,做成零度双子星那么大,M0驱动液晶,M4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oh,希特,完蛋了,板子画错了。。。感觉巨蛋疼啊,这GPIO引脚也太乱了,比如GPIO0[1]在34引脚,[2]又跳 ...

我上次画了一片LPC1788核心板(SO-DIMM接口),那时候真想撞墙。

网友D:
都有两面性,NXP比ST硬件配置要好不知道多少。。。。 像FIFO这些奢侈的东西...

网友:
*                                         - MD_PUP        :Pull-up enabled
*                                         - MD_BUK        :Plain input
*                                         - MD_PLN        :Repeater mode
*                                         - MD_PDN        :Pull-down enabled
*                                         - MD_EHS        :Slew rate
*                                         - MD_EZI        :Input buffer enable
*                                         - MD_ZI         :Glitch filter enabled
*                                         - MD_EHD0       :High drive  8 mA
*                                         - MD_EHD1       :High drive 14 mA
*                                         - MD_EHD2       :High drive 20 mA
小弟也刚学LPC的4337,对这些模式很不理解,特别是中继模式,同时使能上拉和下拉电阻,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两面性,NXP比ST硬件配置要好不知道多少。。。。 像FIFO这些奢侈的东西... ...

别小看ST,ST的串口有空闲检测,NXP没有。很多细处的东西你没发现,只是大的BUG比较突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