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DC电源输入端是怎样保护的?PTC+TVS?TVS被击穿

楼主(2015-08-06):
如图所示,电源输入的保护电路,该电路已经被量产,但是TVS管子一直都存在被击穿的现象,呈现短路状态;在返修机的数量中比例计较大

不知大家在电源输入端是怎样保护的?另外,请大家分析一下TVS被击穿的原因。感谢大家

网友A:
貌似 TVS 用在电源输入端,并不是个好主意 ...... 似乎更多的是用压敏电阻!

网友B:
TVS换成可控硅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8859-1-1.html
26楼和35楼回复

网友C:
我经验还很少,说错的地方请见谅
楼主大哥,瞬变抑制二极管导通之后不是会恢复的嘛,击穿是不是功率超过了600W才会发生?一般的电路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 TVS 用在电源输入端,并不是个好主意 ...... 似乎更多的是用压敏电阻!

感谢回复,压敏电阻可以吸收的能量确实比TVS大,但是TVS应用在这种场合也不在少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换成可控硅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8859-1-1.html

谢谢,目前希望在原电路改变不大的情况下改进。

网友:
我一般是保险丝+TV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希望在原电路改变不大的情况下改进。

国产福特翼虎断轴一直解决不好,估计也是这种心态,最好什么都不动。

网友:
电源入口一般是ptc和保险丝比较多吧

网友D:
因为看到你的输入是8.5V,所以估计前面是变压器输出再整流,会不会在线路轻载时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比较高,实际在TVS上的电压已经超过导通电压,造成TVS上有持续的电流,热量又散不掉最后形成热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经验还很少,说错的地方请见谅
楼主大哥,瞬变抑制二极管导通之后不是会恢复的嘛,击穿是不是功率超过了6 ...

没事的,太客气了,我也没什么经验,公开讨论对大家总是有益的,每个人都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现在猜测是电源插拔时,被浪涌打坏的,也就是说,浪涌的瞬时功率超出了600w

这个600W并非是TVS可以长时间工作的,这是瞬时的相应,具体时间应该可以查数据手册得出

以上是个人理解啊

网友:
压敏电阻吸收大冲击,典型的看金升阳模块的前端保护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看到你的输入是8.5V,所以估计前面是变压器输出再整流,会不会在线路轻载时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比较高,实 ...

不好意思,怪我没说清楚,输入的电压是开关电源的输出,采用的就是那种直接可以插拔的电源插头

网友E:
这个跟开关电源的质量有很大关系,换成压敏电阻也一样会坏,我们都碰到过,绝大多数都是上电时烧的,原因是有些开关电源上电时输出有时会有过冲,但也不是每次都有,随机的,有时几百次上电才出现一次过冲,24V的电源有时能过冲的七八十伏,具体形成原因也说不清楚,但好的开关电源就没有,比如台达电源,我们做实验十万次上电没有一次过冲,实际应用五年没烧过一次TVS或压敏电阻。

网友F:
输入部分的FB1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开关电源的质量有很大关系,换成压敏电阻也一样会坏,我们都碰到过,绝大多数都是上电时烧的,原因是 ...

谢谢,回头测量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部分的FB1是什么?

可恢复保险丝,有没有这个东西都一样,TVS坏的都挺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恢复保险丝,有没有这个东西都一样,TVS坏的都挺多的

tvs余量够不够, 保险丝余量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vs余量够不够, 保险丝余量是不是太大了

实在搞不清楚实际的浪涌能量有多大,就算增加TVS的功率,还是有可能被击穿的,可恢复保险丝在这个电路中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

搞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TVS损坏,发给厂家分析说是浪涌打坏的

网友:
会考虑10mH级共模电感,

网友G:
保险后面串一个小电感(或称差模滤波器),可以抑制电压尖峰。最好再加一级共模滤波器。

网友:
路过帮顶。
以前做的产品,后面带电机,上电瞬间烧MOS管。
看看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险后面串一个小电感(或称差模滤波器),可以抑制电压尖峰。最好再加一级共模滤波器。 ...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现在准备用CLC+TVS的结构,串联一个电感可以抑制电流的突变,也许会好些

网友:
LC+压敏+TVS,TVS换成1500W的。

网友:
输入端可以PTC+VR,热敏加压敏,TVS损坏可能是有瞬态高的尖峰脉冲瞬间冲击造成的

网友:
我一般 把Z1换成单向的, FB1换成100R电阻   R4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现在准备用CLC+TVS的结构,串联一个电感可以抑制电流的突变,也许会好些 ...

L后面放大电解电容。并TVS、压敏电阻。不过你这里电压低不好找大封装的压敏。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最终采用CLC+TVS的结构,效果如何,估计也得等个4,5个月才知道,

有结果的话,通知大家

网友:
太好了,等Ls的好消息,我也刚好想改进一下,看这样子先慢一慢改。

网友:
备注下,应该马上回用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怪我没说清楚,输入的电压是开关电源的输出,采用的就是那种直接可以插拔的电源插头 ...

开关电源刚上电,有一个高压的冲击,就类似于直流可调电源刚开开时候电源的冲击一样,8.5V,用12V的TVS保护感觉电压好像低了一点,换个高一些的,16V或者更高一点的,另外看看能够加尖峰抑制电路

网友H:
深圳的一家专门做EMC的公司给的推荐电路是这样的(网上很多EMC方面的推荐电路都是他们家推广发的文章),共模电感不知如何选择兼容件,只好使用他们家的,我打电话问购买几个样品(研发新产品用),回复说发邮件,邮件发过去,几天没回复,果断放弃

经过推敲使用下面的简化电路

网友(2017-02-24):
引用 网友H:
深圳的一家专门做EMC的公司给的推荐电路是这样的(网上很多EMC方面的推荐电路都是他们家推广发的文章),共 ...

这个电路用的怎么样啊?TVS会不会烧掉啊?有用类似的电路,TVS老是烧坏,导致前级的电源也坏掉了

网友:
也关注这个问题很久,始终解决不好,有没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成熟电路,比如24v汽车电路中的防浪涌冲击电路。发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
看你要防护什么,TVS是防瞬时的。

持续的,保险丝、PTC啦。

大电流浪涌,要气体放电管了。

网友:
热容量不够,ptc是一个宽泛的保护器件,不同的温度允许通过的电流差异很大,比如1A标称,在0度以下 3A也未必保护,在50度 可能0.5A就保护了
改进的办法是加大tvs 并对tvs做好扇热,如果允许 在输入极串入一个大功率小电阻 比如1欧2w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深圳的一家专门做EMC的公司给的推荐电路是这样的(网上很多EMC方面的推荐电路都是他们家推广发的文章),共 ...

这个是交流全保护 很常规的方式,很多滤波器都是这个结构,开关电源更是如此。楼主的是低压,并非emc问题
第二个图和第一个图差别就大了,没了防雷,没了共模,只留了差模

网友:
这个帖子有点老了.谁挖出来的?

网友:
直流的话应该串个小电感

网友(2018-10-24):
学习了,收录一下!

网友:
你的电路没问题   确保TVS的耐压不要太低误触发,  当TVS触发后短路烧掉保险是正常的。。。。。 必须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