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现在为什么超过30*20厘米就要收大板费,以前都不用

楼主(2015-08-06):
嘉立创现在为什么超过30*20厘米就要收大板费,以前都不用

网友:
至少要让人挣一点吧,那么多工人?10x10,5x5的价格已经降了不少。

楼主:
好像都没有见到通知要收,来电话说的,怎样收也没说

网友A:
20x30是不收的,是单板面积超过了650平方厘米
为什么要收的理由:  650平方厘米的板子,相对于10x10cm的板子(单板面积100平方厘米)不良率高了6.5倍!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如果一款板是10x10的板子,有一根线断了,只是坏了100平方厘米的面积,而650平方厘米的板子如果断了一根线,则整板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x30是不收的,是单板面积超过了650平方厘米
为什么要收的理由:  650平方厘米的板子,相对于10x10cm的板子 ...

拼版尺寸超过,但是里边的板不超,要不要收大板费,单片出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拼版尺寸超过,但是里边的板不超,要不要收大板费,单片出货

估计要收拼版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收拼版费。

拼板费一直都收,只是现在这个新收费

网友C:
昨天工人跟我说,有一块pcb,浸焊完成后,背面焊盘脱落,整板带零件报废,提高品质吧,不宜再继续降价。外观完好跟品质好没半毛钱关系,对我们来说,生产过程中报废,还不如不做。如果是这一批板子批量报废,连哭都找不到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x30是不收的,是单板面积超过了650平方厘米
为什么要收的理由:  650平方厘米的板子,相对于10x10cm的板子 ...

如果这种情况呢?
板长49cm,宽20cm,上面所有的走线最小宽度1cm,最小间距1cm,也就是说全都是大宽线或实覆铜(无网格覆铜),这种情况下大板费的理由似乎有些牵强啊
难道这种宽度走线,这种宽度间距,在这么大面积的板子上,出问题的风险也很高吗?
概率学上是高出10*10cm的板子近10倍,但问题是精度要求宽泛到我这种程度还需要考虑风险导致的额外加价吗?如果是的话,嘉立创的工艺岂不很令人担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板费一直都收,只是现在这个新收费

大板费加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工人跟我说,有一块pcb,浸焊完成后,背面焊盘脱落,整板带零件报废,提高品质吧,不宜再继续降价。外 ...

不耐温也有试过,工艺是比其他厂好,也便宜,但是板材希望小批量能够让客户选择更好的,价格可以增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耐温也有试过,工艺是比其他厂好,也便宜,但是板材希望小批量能够让客户选择更好的,价格可以增加 ...

什么意思?嘉立创一直所说的建滔A级板,也不够好,还可以选择更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耐温也有试过,工艺是比其他厂好,也便宜,但是板材希望小批量能够让客户选择更好的,价格可以增加 ...

我们小批量是200片左右,如果报废的话,损失是pcb的几十倍,这次好歹只发现一片。
关键这种情况没法检测,浸焊已经是最后一道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嘉立创一直所说的建滔A级板,也不够好,还可以选择更好的?

其他板厂的确有比这个好的,就是不够3平米工程费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他板厂的确有比这个好的,就是不够3平米工程费贵

板子若干块,总面积超过3平米以上就不加价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若干块,总面积超过3平米以上就不加价了呗?

关键很多时候不超,而且其他板厂,短路,断线,过孔不通的问题JLC从来不会,就是焊盘没那么耐温,蓝色油漆不好看,不蓝不绿,不均匀,其它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很多时候不超,而且其他板厂,短路,断线,过孔不通的问题JLC从来不会,就是焊盘没那么耐温,蓝色油 ...

这么说嘉立创确实在板材上还有提高的余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拼版尺寸超过,但是里边的板不超,要不要收大板费,单片出货

经过计算,大板费收的比例要比你增加的6.5倍要高好多吧
1.增加的大板费都能做好多板子了,以后能不能按照板子的工艺难度决定大板费的多少,过孔,线据,线宽等等决定大板费的多少,可不可以固定的价格,分几个档次

2.拼版有时里边的板是不超20CM*30CM的,邮票孔拼版,款数多你们不做,只能单板出,应该你们损耗没那么严重吧?不需要那么多大板费吧?

3.实在不能改大板费,多收的大板费能不能也做成板子,坏板区分开就好,大板费照给

现在公司全部现在所有板子都在嘉立创做,大板费涉及了大部分板子,价格会高很多,大板费都能做超过1个平方甚至几个平方的板子了,希望能改改计算方法,更合理一些

修正6.5%为6.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嘉立创一直所说的建滔A级板,也不够好,还可以选择更好的?

感觉材质不咋样。反正每次焊接密脚的焊盘。我要先祈祷下,不要焊盘脱落!不过这个价格低,也对的起这质量,反正也就样板做下。

楼主:
图片怎么不见了

网友:
现在四层板也便宜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嘉立创一直所说的建滔A级板,也不够好,还可以选择更好的?

实际上建滔板子在业界的评价好像不是很高啊,我听了不止一个人讲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建滔板子在业界的评价好像不是很高啊,我听了不止一个人讲过了

能提供几个更好的生产商名称吗?长长见识

网友:
建滔板子好不好,你们这么多人用过,应该差不多有个结论啦!
其实就是一个根本没有必要拿出来广而告之的东西,没有任何亮点。

楼主:
刚返单,又比上月多了20元,答复是无铅每单+30,唉,怎么就没见到关于涨价的通知

网友:
same board, jlc always become more and more dearer (forgive me)
man, when you complain so very much, you know it's time to find another supplier
one month ago, i find another supplier with much more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and accuracy while bring down cost from 500 to 300rmb (4 layer tiny board)
wholy shxt!
i'd repeatedly done the stupid  shxt for almost 10 times, which means i idiotly spent more than 2000 rmb for the crap quality
it may had some advantage, but not in the medium and high end, may be only in the lowest crap end.
and the price policy is so much irritating.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返单,又比上月多了20元,答复是无铅每单+30,唉,怎么就没见到关于涨价的通知 ...

无铅的是加30元的,每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铅的是加30元的,每平米

每平米30,再每单+3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每平米30,再每单+30

不是这样的吧好像,就是1平米以下按1平米算,没平米加30吧好像,我没仔细算刚弄了不到2平米,好像只加了30的吧,然后今天都贴好了,四区设定了305度,有点高了,字符发黄了,又改成了3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样的吧好像,就是1平米以下按1平米算,没平米加30吧好像,我没仔细算刚弄了不到2平米,好像只加了3 ...

我昨天才下的单,据说8月调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才下的单,据说8月调整的

哦,我是板子收到有些日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昨天工人跟我说,有一块pcb,浸焊完成后,背面焊盘脱落,整板带零件报废,提高品质吧,不宜再继续降价。外 ...

待会 袁先生 又要给你发表官方宣言了,,

还有一群人会让你上图,等你上图后,还有那群人会觉得这些是正常的。

网友:
最近收到两块PCB 样板,,, 那个丝印简直不堪入目。

不是说买了多贵的机器,效果会好多少倍 ,怎么感觉越来越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会 袁先生 又要给你发表官方宣言了,,

还有一群人会让你上图,等你上图后,还有那群人会觉得这些是 ...

刚刚还有一块没有v割的,smt,浸焊完成了,结果工艺边还在上面,幸亏只有一块,叫工人拿锯子加工一下算了。

有错误就要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