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数据传输

楼主(2015-08-06):
如果AD中的解串因子长度大于IP核中的解串因子长度,这个时候怎么进行串并解串啊

网友:
可以自己写解串电路啊,我就是这么干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ALTLVDS_RX这个IP核,它非要用掉一个PLL,个人觉得没必要用

楼主:
自己写解串电路,是可以,但问题是,解串因子大于IP核中提供的参数,这就不知道怎么弄了。用的是ALTLVDS_RX这个IP核,我也没有调用PLL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