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单点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5-08-06):
如图,单点接地的同时还铺了铜,请问这样会影响单点接地的效果吗?

网友A:
铺铜了就没单点接地的效果了

网友:
功放的地要非常非常注意,一不小心主出噪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了就没单点接地的效果了

可是我铺的铜分成了几个部分的,单点接地的效果理论上还是存在的。下图是没铺铜的,对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铺的铜分成了几个部分的,单点接地的效果理论上还是存在的。下图是没铺铜的,对比一下 ...

理论上,一整块铜也是接一起的。
做功放,你要考虑每一路电源的返回路径,就是它回去的路上不要再与其它线路接在一起再到单点地。
而是每个地都单独牵回单点地,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一整块铜也是接一起的。
做功放,你要考虑每一路电源的返回路径,就是它回去的路上不要再与其它 ...

好的,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
地线处理不好,最大的影响就是分离度,搞不好分离度九岁频率上升而降低,良好的设计,分离度在15k以内,基本是平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