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使用PE生成可以控制PWM死区的代码?

楼主(2015-08-06):
使用K60F15,使用KDS的PE,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配置PWM死区,对齐这些参数的method。
PE有没有配置这些参数的功能?

网友:
可以的,你用init_FTM模块就行了。

楼主:
还能再请教个问题吗,我看里面分init、LDD、还有legacy high level component,都是什么意思,我看帮助全是英文,翻译了也没看懂多少。。。

网友A:
好,我这边来大致解释下吧。
init 是最接近寄存器控制的方式,说白了,基本上就是把寄存器配置的东西,以对象的形式放出来,给你选择,帮你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但是具体的控制,还是需要你自己去些,这个其实就是HAL层。
LDD 就是全部封装好了,做成了驱动,就算在界面中选择配置,也很少,不需要你像寄存器那样一个一个都要选择,这里都打包了,生成代码也封装的很好,用户要做的很少,基本就是调用驱动就行。
High level component, 相对LDD封装少些,相对init封装多些,介于LDD init之间。
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如果想理解寄存器,那么用init,这样自己写的多,也比较灵活。
如果不想了解太多底层,那么就用LDD,这样好处就是调用很方便,不需要看底层,缺点就是比较死板,如果想多设置些功能,就没有做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我这边来大致解释下吧。
init 是最接近寄存器控制的方式,说白了,基本上就是把寄存器配置的东西,以对 ...

谢谢,我懂了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了,感谢FSL_TICS_Z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