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4Z无法看长时基信号

楼主(2015-08-06):
公司的普源示波器,DS1104Z Plus,解码UART,SPI都没啥问题,长存储也不错

今天发现在调整水平时基到1S,以上时无法触发,按FORCE按键也没反应,只有调整到500MS以下才可以,难道要升级固件?

网友A:
这种活还是交给逻辑分析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活还是交给逻辑分析仪吧

没有这货,

网友:
你得确认1S时基时采样率多少,能不能比你SCK快4倍

网友B:
Saleae淘宝只卖二十多……

网友:
触发位置在屏幕中心,要等待半屏的扫描时间才会显示。触发点调到屏幕最左边就能马上显示了。或者把水平模式设置为ROLL,滚动显示,能实时看到波形。
安捷伦和普源都是这样设计的,而泰克的时基慢于一定数值会自动转为ROLL模式;普源和安捷伦需要手动调节到ROLL模式。

网友:
1s时计,你用手按就可以了啊。别家的示波器也不能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leae淘宝只卖二十多……

搭车求推荐好用不贵的Saleae

网友:
tek dpo4034也是

网友:
DPO3054 4s时基可以触发,满屏是4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