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瑞萨编译器突然不能仿真

楼主(2015-08-06):
Download failed.

[Direct Error Cause]
Incorrect ID Code.(C0602202)
突然总是出现这样的错误,不知道咋回事,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编译器有打开仿真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有打开仿真模式吗?

打开了,就是按照教程来的,本来好好地,不直道怎么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开了,就是按照教程来的,本来好好地,不直道怎么就出问题了

解决了,下载程序就好了

楼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程序下进去没有反应,仿真确实正常的。

网友A:
在BUILD TOOL里选到LINK OPTIONS,
然后找到DEVICE,
Set enable/disable on-chip debug by option选YES

我用的是CubeSu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UILD TOOL里选到LINK OPTIONS,
然后找到DEVICE,
Set enable/disable on-chip debug by option选YES

你好,我用的也是我用的是CubeSuite+,现在能够仿真程序了,但是下载之后程序运行不了,死活找不到LINK OPTIONS这个选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也是我用的是CubeSuite+,现在能够仿真程序了,但是下载之后程序运行不了,死活找不到LINK O ...

能下载,应该不是DEBUG设置问题.
你是说在线仿真可以,下载到MCU运行不了吗?
下载到MCU前要取消在线仿真模式,再重新编译过的,
但我有试过,忘了取消仿真模式,下载到MCU也能运行,只是功耗不一样,可能其它也会不一样.

楼主:
谢谢你!!按照你的说法程序可以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下载,应该不是DEBUG设置问题.
你是说在线仿真可以,下载到MCU运行不了吗?
下载到MCU前要取消在线仿真模 ...

谢谢你!!按照你的说法程序可以运行了!

网友:
额.....怎么解决来着?  楼上大神的图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下载,应该不是DEBUG设置问题.
你是说在线仿真可以,下载到MCU运行不了吗?
下载到MCU前要取消在线仿真模 ...

你好,我没找到在线仿真的设置。。。然后换种方法,第六脚接地复位,结果可以。

不过要一直按着第六脚接地(2-3s)才可以。现在在想怎么样才能一键式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没找到在线仿真的设置。。。然后换种方法,第六脚接地复位,结果可以。

不过要一直按着第六脚接 ...

不太清楚,我的没有你这个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我的没有你这个界面.

你好,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坑的问题,就是断电之后在上电片子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坑的问题,就是断电之后在上电片子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

看看复位电路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