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UT文件转化成HEX文件一直失败

楼主(2015-08-06):
目前我只有OUT格式的文件,芯片类型为TMS320F28034,使用HEX2000转换,一直报错。

CMD进入CCS3的C2000的bin目录,我的文件名字为12.out

hex2000 -romwidth 16 -memwidth 16 -i 12.out -o 12.hex

错误为:WARNING: illegal input file type:12.out ignored
            FATAL ERROR: no input files <aborting>

附件是out文件,大侠帮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
是不是我的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A:
楼主,你这么做有意思么?  浪费哥的时间来给你测试,你弄不出来是因为:你的out文件格式非法!!!
我随便找了个C2000的out文件转的,见下图。

记住了: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也不是所有的文件把后缀改成.out它就是out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么做有意思么?  浪费哥的时间来给你测试,你弄不出来是因为:你的out文件格式非法!!!
我随便 ...

谢谢,受教了

楼主(2015-09-07):
谢谢大家的关注,这个OUT文件是经过加密的,所以不能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