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驱动24L01遇到问题,接收到的数据不对

楼主(2015-08-06):
而且还只能先让接受端通电   然后给发射端上电    我的是单向发送的

楼主:
#include <stc12c5a.h>//这是发送端24L01底层函数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24l0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CE   = P0^3;
sbit CSN  = P0^0;
sbit SCK  = P0^4;
sbit MOSI = P0^1;
sbit MISO = P0^5;
sbit IRQ  = P0^2;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R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uint SPI_RW(uint u);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本地地址         地址宽度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        频道0接受数据地址         接收端地址        地址宽度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output 8-bit
           {
                MOSI = (u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 = (u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返回值:成功返回1   不成功返回0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楼主:
#include <stc12c5a.h>//这是发送端主函数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ic.h>
#include <1602.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c_fun.h"
#include <mpu6050.h>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char dis[16] ,i,j;//
//         uchar temp_buf[3]={0x55,0x00,0x00};
        int jiaodu=0,temp_data_jiaodu[10],temp_jiaodu[10];
  LCD_Init();                  //初始化LCD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init_NRF24L01();//初始化NRF24L01
        LCD_Clear();//清屏
        while (1)
        {
                for(j=0;j<10;j++)
                {
                        for(i=0;i<10;i++)
                        {
                                temp_data_jiaodu[i]=(int)(ADXL345_Get_Angle(GetData(ACCEL_XOUT_H),GetData(ACCEL_YOUT_H),GetData(ACCEL_ZOUT_H),1)*10/9.88 - 1);
                        }
                        temp_jiaodu[j]=fun_total(temp_data_jiaodu);         //计算角度平均值
                }
                jiaodu=fun_total(temp_data_jiaodu);         //计算角度平均值
                sprintf(dis,"abcdefg%03dABCDEF",jiaodu);
                LCD_Write_String(0,0,dis);
                nRF24L01_TxPacket(dis);                          //发送数据
        }
}

楼主:
#include <stc12c5a.h> //这是接收端的主函数 24L01的底层函和发射端的是同一套
#include <1602.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delay.h"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6];
//         char NRF24L01_RX[3]={0,0,0};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Clear();                //清屏
  init_NRF24L01();//初始化NRF24L01
        while (1)
        {
                DelayMs(10);
                SetRX_Mode();                        //配置为接收模式
                nRF24L01_RxPacket(temp);                //接收数据  存于temp
                LCD_Write_String(0,0,temp);        //显示temp中数据
        }
}

楼主:
发的是"abcdefg%03dABCDEF"   但是显示的是   “ (最前边有一个空格)acceegg(三维数值)accee”

网友:
可能接线松动~

楼主:
接线的话不大可能,我有加固过

楼主:
左边是接收   右边是发送

楼主:
找到问题了。。。
首先 ,因为总是找不到问题所以我决定用串口调试看一下,然后使用的时候觉得我的12MHZ晶振串口发送的时候误差率太大,然后决定换成mhz的,然后还没下载代码的时候惊奇的发现它的数据居然正常了

现在还存在的问题就是只能够先让接受端通电   然后给发射端上电才能接收数据的问题了

网友:
mark,回头再看

网友:
你这是两机间通讯,与单独读写24LC01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波特率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