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立摆中电机的选择与光电编码器的链接

楼主(2015-08-06):
倒立摆中的电机用直流减速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啊,电机和光电编码器怎么链接组合使用啊??????

网友A:
直流电机,电机和编码器用齿轮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电机和编码器用齿轮链接

看样子楼主是要参加电设比赛了?   如果想性能好还是直接伺服的了,那性能才是刚刚的。如果选直流电机也要选一个动态响应快的

网友C:
步进电机是可以用的,效果也还不错,但是做多级倒立摆就有点不够了。

网友:
为什么不买带编码器的电机,这题目肯定是优选直流电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是可以用的,效果也还不错,但是做多级倒立摆就有点不够了。

步进电机做倒立摆,不控制的时候摆能自由摆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做倒立摆,不控制的时候摆能自由摆动吗?

除非摆好重,否则一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要参加电设比赛了?   如果想性能好还是直接伺服的了,那性能才是刚刚的。如果选直流电机也 ...

恩   参加电设了,不过伺服电机有点贵 ,就用了直流减速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是可以用的,效果也还不错,但是做多级倒立摆就有点不够了。

在网上看的   都说步进电机不如直流电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电机和编码器用齿轮链接

在淘宝上看到好像是有一种连接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看到好像是有一种连接的东西

那个叫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做倒立摆,不控制的时候摆能自由摆动吗?

肯定能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看到好像是有一种连接的东西

除非电机后面也有轴出来,否则这个也没用

网友:
电机什么样呀?

网友:
你这是多少线的?接口是什么?集电极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电机后面也有轴出来,否则这个也没用

电机是那种直流减速电机

楼主:
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E:
用不上,花个两三百买个好点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不上,花个两三百买个好点电机吧

大神   推荐一个电机吧!伺服电机种类太多   也太贵!不知道买那种

网友:
步进可以做,效果很好。但直流减速也不会差,而且简单很多。 关键是算法。

网友:
用不到联轴器吧,用个顶丝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推荐一个电机吧!伺服电机种类太多   也太贵!不知道买那种   ...

maxon RE25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的   都说步进电机不如直流电机好用。。

会比减速电机好用的。

网友:
步进电机只是开始调的时候容易,你调到后面能做到用钢管翘都不倒么,步进电机抖动严重,特别是低速的时候,细分能缓解,电机选空心杯电机,配行星减速器。当然力矩电机是最好的...要是老师提供的话。

网友(2016-04-12):
这个选择有弹性的联轴器比较好吧,编码器的轴和摆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