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ODBUS设备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5-08-06):
最近计划弄一个电力载波的东西玩玩,用modbus协议。假设我在电力载波线上挂了3个device,但是别人也在同一个房间的电线上挂了3个device,要求他只能控制他的,我只能控制我的。或者比如我跟我隔壁公司的都在搞这个东西,我们都在做试验,而且我们处于同一个小局域的电网上面,信号肯定是撒欢到处跑的,他能检测到我的设备,我也能检测到他的设备,但是要求我不能影响他的东西,他不能影响我的东西。怎么区分哪个是我的设备,哪个是他们的设备?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能做任何沟通,完全靠设备自己来搞定这个问题。可以利用某个主设备来控制他们。

请问上面这种情况怎么破?不知道我表达得是否明白。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我记得modbus是有自定义协议的,自己定义个帧格式,有device地址的不行么,忘记其他模式的带不带地址位了好像也有

网友:
那么大家的地址不能重复才行。

网友:
本来就要能所有都收到啊,标准协议,靠地址区分!

网友A:
modbus协议是分主从的,多个主机,怎么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协议是分主从的,多个主机,怎么玩?

多主的话可以用自定义令牌来实现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从协议入手,然是看看怎么可以在电力线上隔离电力载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主的话可以用自定义令牌来实现

你说的是不是TCP的,那我没接触过,我只了解RS485的。

网友:
你不知道他的协议想控制他们的都难...如果知道他们协议的话那更好办了,随便改个东西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TCP的,那我没接触过,我只了解RS485的。

是RS485,多个主站用令牌传递,传到谁谁做主站,类似PROFIBUS原理,令牌帧也遵守MODBUS协议,几年前我们做过这项目,效果还可以,那个系统一直稳定运行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RS485,多个主站用令牌传递,传到谁谁做主站,类似PROFIBUS原理,令牌帧也遵守MODBUS协议,几年前我们 ...

哥们,能简单介绍下思路吗?或者告诉我大概怎么操作,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能简单介绍下思路吗?或者告诉我大概怎么操作,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

大体思路是这样的,在Modbus的自定义功能码区找一个功能码作为令牌功能码,如果一个主机收到了符合本机地址的令牌功能码,则该主机就作为主机接管总线,当该主机中的主机通讯任务完成后就把令牌传给下个主机,同时该主机就切换为从机模式,直到收到下一个符合本机地址的令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体思路是这样的,在Modbus的自定义功能码区找一个功能码作为令牌功能码,如果一个主机收到了符合本机地 ...

非常感谢,我好好看看,新人学艺不精,希望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