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牛逼的GPS位置滤波算法

楼主(2015-08-06):
GSP在静止时,位置数据会漂。但经过数据分析,这些漂点都在当前实际位置的一定半径范围内。不过运动过程中的GPS位置数据还是蛮准确的!
所以,针对静止时的漂点,发明了一个滤波算法;这样可以准确判断物体是真的静止了,还是在持续运动。算法不管对于静止还是运动,都能使位置数据更准确更平滑。
演示效果如下:

来自 13楼

楼主:
算法公布在100楼以后!

来自 111楼

楼主:
先来个段子:
  他走进染房,斥走所有在场的人,然后关上门。他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走到染缸前,将这些粉状物洒进染缸,然后坐下来点了跟烟。这包东西就是同行很想要得到却又怎么也得不到的染料秘方!
  半个时辰过去了,想必这些秘方也全都溶化了。他起身走向门,可万万没想到屋梁上跳下一个人闷头一棍将其击昏,嘴里骂道“就一包盐还在老子面前装逼”!

好吧,既然大家这么想看个究竟。而且为了证明我没有造假,我把楼上的完整程序发上来,大家自己编译运行吧。其实楼下很多人都已经说到:速度积分、均值滤波等等,都对!

注意:用VS2010以上的版本编译,express版本也可。

网友:
算法贴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基于GPS做过简单的应用,持续关注中……

网友:
卡尔曼算法?

网友:
有类似之处。都是滤波。

网友:
你的算法是求速度的,所以位置当然不准。

网友:
这个GIF做的很棒!看样子确定信号会有滞后

网友:
想了解下。
看起来是最优值滤波器,那么和卡尔曼或者简单的最小二乘比有哪些优势呢?

网友:
只要对速度积分(也是一种滤波)就得到位置了........

网友:
还以为楼主公布算法呢,这标题应该改改

网友:
哪里NB,求解释。

网友:
我是来听讲课的 ,

网友:
递归最小二乘?

网友:
大家赶快顶啊,100楼!

网友:
运动曲线很平滑,没有锯齿,牛逼

网友:
我顶!虽然用不到。

网友:
关注一下,希望别太监了

网友:
添砖到100楼~

网友:
支持一下   快到一百楼吧。。

网友:
关注

看了图片演示,都是前行方向的。如果有后退,能准确识别吗?

网友:
楼主研究的不错,不过有点吊人胃口的意思。

网友:
添砖盖到100楼

网友:
真的这么厉害?百度地图显示我在街道两侧来回晃。

网友:
期待。。。我也来一楼

网友:
快来盖楼到100,学习算法了

网友:
好的资源必然会火,这里不应该弄这种烟雾弹。

网友:
占位关注!学习算法

网友:
猜测是延迟输出,当前的有效点不是立即输出,而是延时预测出来之后输出。

网友:
添加一楼

网友:
输出速率降低了近5倍,没什么意义。

网友:
顶一下,求算法

网友:
100楼之后。。。顶一下,看看什么神奇的算法。

网友:
我也来盖一楼。

网友:
想看下是什么算法

网友:
公布出来看看!

网友:
均值滤波?

网友:
感兴趣,贡献1楼

网友:
还没到100呐,继续努力

网友:
估计是自认为牛逼吧

网友:
牛逼之处在哪里?

网友:
不错,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为了100楼

网友:
顶起来,看算法!!!

网友:
貌似输出延迟有点大啊

网友:
多谢分享 等一百楼

网友:
占楼,看看牛逼之处.

网友:
贡献一层楼

网友A:
卡尔曼+多重互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尔曼+多重互补吗?

那样可以不用降低数据速率吧,楼主这个降低了输出速率

网友:
贡献一楼!

网友:
效果很好,加一楼

网友:
有没有与真实运动的对比,这样结果对比就更好了

网友:
占楼,看牛逼之处.

网友:
占楼,学习一下牛逼!

网友:
哦顶你个肺呀

网友:
占楼,我也帮顶

网友:
顶一下 希望公布 学习

网友:
我也帮顶,顶你个肺呀

网友:
继续添砖加瓦

网友:
聚类加均值滤波?

网友:
牛的一手好逼

网友:
这是哪一款gps,感觉出来的数据(黑点)很猎奇

网友:
是卡尔曼滤波器吗,盖上一楼

网友:
我等100楼呐,添砖加瓦,这个问题想了好久,没有理出思路,等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添砖加瓦

网友:
95,还差5楼

网友:
96楼到齐

网友:
要是顶出个一般般的算法,看你们怎么吐槽。→_→

网友:
感觉像在公布专利了

网友:
吊人的胃口!

网友:
100楼,等待楼主算法!

网友:
我来顶一楼,顶到100楼!

网友:
到100楼了,楼主公布算法哦

网友:
坐等观摩

网友:
关注中······,求解释!

网友:
这个好,gps静态飘逸确实需要特殊处理,楼主威武

网友:
107楼了 楼主快发

网友:
移动窗口中值滤波

网友:
110楼有话说,再不公开源码,我要打110了  。

网友:
顶你,想看看有多NB

网友:
  下载,好好研读一下。

网友:
高逼格的东西

网友:
到100楼了,下载算法看看

网友:
好!!今晚我要狠狠地打一次飞机庆贺一下。。。

网友:
用到在找,先做记号

网友B:
刚开始搞GPS,定位出来的数据和百度地图的数据相差很大,听人家说需要纠正,不搞过,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来个段子:
  他走进染房,斥走所有在场的人,然后关上门。他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走到染缸前,将这些粉 ...

楼主不错,收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搞GPS,定位出来的数据和百度地图的数据相差很大,听人家说需要纠正,不搞过,大神给点意见 ...

百度的是坐标便宜的,可以试一下这个网站
http://www.gpsspg.com/maps.htm

网友:
顶,前段时间还在考虑怎么搞

网友C:
算法就是这么几行?
        public void PushPoint(Point pnt)
        {
            if (_filteredPosition.HasValue)
            {
                Point old = _filteredPosition.Value;
                Vector delta = new Vector(pnt.X - old.X, pnt.Y - old.Y);
                // 下面是滤波算法。
                _vectorsSum += delta;
                _vectorsCount++;
                if (_vectorsCount >= _maxCount || _vectorsSum.Length >= _sumLength)
                {
                    delta = _vectorsSum / _vectorsCount;
                    _filteredPosition = new Point(old.X + delta.X, old.Y + delta.Y);
                    _vectorsSum = new Vector();
                    _vectorsCount = 0;
                }
            }
            else
            {
                _filteredPosition = pnt;
                _vectorsSum = new Vector();
                _vectorsCount = 0;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法就是这么几行?
        public void PushPoint(Point pnt)
        {

这就是把maxCount个点的位移取平均加在上一个点上。。。。

网友:
数学平移!

网友:
收藏,过几天能用到

网友(2015-09-30):
我这是第几楼啊,求算法。

网友:
没到100楼?

网友:
标记GPS位置滤波

网友(2017-03-30):
GPS数据滤波,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
好吊的样子

网友:
围观下 滞后多少

网友:
很好,开源出来评估下

网友:
做过GPS测长度。 正好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9-04-18):
mark下 位置滤波

网友:
测面积,长度啥的应该有用,用在实时方面就GG了

网友(2019-05-23):
没看到算法哦?

网友(2019-08-07):
101楼,我来看看

网友(2020-07-06):
mark一下,最近在做类似的东西,取长补短

网友(2020-08-20):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举报自动屏蔽区
目标分论坛:GPS导航

网友:
不说别的,看动图有密集恐惧症

网友(2020-09-29):
delta 求和 然后没了?

网友:
我也来等,顺祝各位中秋快乐!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