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和信号地怎么隔离

楼主(2015-08-07):
我用STM32做控制系统,想把其他电气模块的电源如24V地和STM32的信号地完全隔开。
想咨询一下各位大师,怎么把特殊I/O口隔离开来。
如图中所示的74LV164的1,8,9引脚隔离开来。

网友A:
光耦或者ADUMXXX,话说你就把1 8 9隔离了,其他的不隔离,意义不大呀。

网友:
光耦或者用TI或者ADI的隔离芯片 ADI的我用的ADUM5401 看自己应用选择芯片了

网友:
ADum1410 ADum14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或者ADUMXXX,话说你就把1 8 9隔离了,其他的不隔离,意义不大呀。

我stm32出来的信号加隔离芯片然后接74lv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