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电压截止 30V电压导通电路讲解

楼主(2015-08-07):
这是某论坛上的一个15V电压截止,30V电压导通的一个原理图,有些看步明白,请教下大家,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分析431导通与截止条件。

网友:
30V是TL431开启,导通,此时431的参考极分压变为100K并100K与9K分压所以关断电压减小。

网友:
这电路牛逼,简洁啊。  我以前做的电路比这个复杂不少。

网友:
431本身内部就有一运放,按比较器分析就行了

网友:
TL431兼做电压基准和比较器,电池电压高于30V时,TL431导通,MOS导通。随后,R5将输出电压反馈,产生滞回电压。改变R5可以改变滞回量,调节低压保护值

网友:
大概如下:
1,TL431参考端电压为2.5V,按计算电池电压在大于 (2.5v/9.1k) * (100 + 9.1)k = 29.97V时,TL431阴极开始导通,导通后,阴极电压钳位在2.5V左右,于是Q1栅极电压在(30V- 2.5V)/2 =13.7v左右,因为稳压二极管作用最终在30-12 = 18V, Q1 导通;
2,Q1导通后,输出电压给D3上一个支流,使得TL431参考点电压再次增大(事实是一样的),这样可以使得TL431在电压小于30V至电池的电压到15V时都处于导通态,当电压低至15以下时,Q1的Vgs降低到-(15V- 3V)/2 = -1.5V时,Q1维持不了输出,D2支流也消失,最终TL431截止,至输出截止;
3,截止后,需要一个30V电压再次触发导通。

网友:
1,在未导通时D1的R脚电压=B1*R2/(R1+R2),如果小于2.5V,D1截止,Q1截止。如果R脚电压高于2.5V,D1导通,Q1导通。Q1导通后,R5并上R1,D1的R脚电压上升,进一步保持Q1的导通。
2,当电压下降到15V时,D1的R脚电压等于B1*R2/(R1//R5+R2)=2.3V,这时D1内部三极管断开,Q1得到高电压截止

网友:
楼上两位分析的在理。

网友:
图片看不到了?提示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