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微型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图。有疑问的地方

楼主(2015-08-07):
以下是松下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图。  型号是 AQY272

疑问的是 pin3 和 pin4  电流的方向 如何确定??  模块小白 也分析不出 为什么 原理图是这样的??

网友:
看起来是双向的,随便接

网友:
MOSFET背对背连接,双向的。

网友:
也想知道,何解?有请大神解析。

网友:
双向的,光耦继电器,随便接,看好电流,好像不是很大。

网友A:
继电器还有方向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
估计还有体二极管没有画出来,不然一个MOSFET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到图

网友B(2015-12-19):
我是做photomos类产品的,photomos产品的负载端是不分正负极和方向的,交流直流通用,需要主要关注负载端的开路耐压、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等效导通电阻,开关时间,来进行选择。一般此类产品不应用于大功率驱动。如果有相关需求欢迎恢复联系详聊

网友:
怎么联系?

网友:
国内也有做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还有方向啊,第一次听说

固态继电器模块,直流的有方向,模块上有标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photomos类产品的,photomos产品的负载端是不分正负极和方向的,交流直流通用,需要主要关注负载端的 ...

发点资料上来看看啊。

网友:
qq 929488157  手机1316806533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点资料上来看看啊。

感兴趣的话,加我q929488157,详聊

网友:
没有方向啊,MOS如果不是用作栅源控制本来就没有方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兴趣的话,加我q929488157,详聊

“详聊”终结讨论就不太合适了。你大可介绍一下自已代理产品的优势嘛。再或说说市场常用型号、特性、应用、货期、参考价等等。批量价等等问题,就适合详聊了。您说呢~~

网友:
我们是自己做的产品,不是代理哪一家品牌,目前质量最优保障的是日系产品(主要有三家)
现在photomos产品主要用于隔离,通道隔离信号采集
货期要看你需求是常规还是有特殊要求,正常在45天左右
价格保证有优势
上边表述比较模糊,具体的产品应用,行业,市场容量,价格分析比较敏感,你要确实感兴趣可以私下聊

网友:
我要买一些Panasonic的AQV258HAXC88,哪里能买到?

网友:
要多少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详聊”终结讨论就不太合适了。你大可介绍一下自已代理产品的优势嘛。再或说说市场常用型号、特性、应用 ...

你好,photomos型号参数比较多,你要感兴趣的话加我微信聊 13168065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