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小车速度和定时器PWM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5-08-07):
已知小车的速度,占空比为0时,脉冲个数/S。

我需要对小车进行调速,就得改变占空比得值,那么小车的速度和占空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

还有一个疑问,我的占空比越大,其速度越小,如占空比为50%以后,那么其速度就没有了,这样正常吗?

PS:
①直流电机的PWM的频率f = 72000000/(3599+1)(0+1),arr = 3599, psc = 0;
②用外设中断事件触发的方式记录脉冲的个数,用定时器来进行脉冲计数(1s中溢出一次)

网友A:
速度和占空比没有毛关系吧。跟电机的负载有关(比如上坡、下坡),跟电压大小有关,难道楼主觉得一个固定占空比的PWM就可以上电机恒速运转?
要调整速度,先得测量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和占空比没有毛关系吧。跟电机的负载有关(比如上坡、下坡),跟电压大小有关,难道楼主觉得一个固定占 ...

是没有关系,所以我的速度已经测试出来了。

但是我要改变速度还是得与占空比有关系得。

网友A:
既然你已测得速度,那么也可以理解成电机调速,PID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已测得速度,那么也可以理解成电机调速,PID适合你。

PID都快把我搞疯了

网友B:
玩具小车的速度
无须搞的那么精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小车的速度
无须搞的那么精确吧

还是得精确一些,因为我的编码器本身就只有20格的,已经很不精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