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式PID中,微分项与输出pid之间,符号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5-08-07):
问题:

1。如果 error = 期望 - 实际;那么在计算输出pid时微分项前面的符号是不是“正”

pid = pp + ii + dd(微分项) ;

2。如果 error = 实际 - 期望;那么输出pid在计算时,微分项前面是不是要特意加个 “-” 号。

pid = pp + ii - dd(微分项) ;

还是没有区别??

我现在在调试小四轴的pid,发现加上D以后,还是之前加P之后的振荡频率,并没有出现小幅高频振荡的情况,能分析下原因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error = 期望 - 实际没错
没必要error = 实际 - 期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 = 期望 - 实际没错
没必要error = 实际 - 期望

顺便问一下,微分常数 可否为 负 值 ?

就像上面提到的,微分项 是 加 还是 减 的问题。

网友B:
我也刚开始学习PID。个人认为“期望 - 实际”或“实际 - 期望”无所谓吧,主要是各项应该在单独计算时都包含符号位。不知道正确不,期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
微分项是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微分常数 可否为 负 值 ?

就像上面提到的,微分项 是 加 还是 减 的问题。 ...

怎么感觉在猜谜...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8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开始学习PID。个人认为“期望 - 实际”或“实际 - 期望”无所谓吧,主要是各项应该在单独计算时都包 ...

误差=设定值-当前值
传递函数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