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MOS管驱动720空心杯电机,频率一般为多少?1KHz可以?

楼主(2015-08-07):
如题,PWM控制MOS管驱动720空心杯电机,PWM频率一般为多少?1KHz可以么?感觉机身真的很厉害?

网友:
10K试试看呢

楼主:
看了看几家开源的四轴,用的是24K。回头试试。

查资料说,一般空心杯电机,PWM频率应在15KHz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看几家开源的四轴,用的是24K。回头试试。

查资料说,一般空心杯电机,PWM频率应在15KHz以上。 ...

嗯嗯,试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