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询贴:你需不需要样板字符达到极高品种需求!

楼主(2015-08-07):
同行业的小批量,样板全是采用手印,字符的投诉率一定稳居投诉率之首!
1)现在嘉立创小批量工厂,基本上实现了机器(大亚湾是全自动机印,原来约场工厂是手印,这两个月内以经更换改造到位,采用了半自动机印)机印的品质相对于手印,稳定可靠,清晰度更好,字符不容易糊,小批量的投诉率急速降低
2)现在最关键是样板,样板现在还是手印,用机印简直就是不可能,对位的速度太慢,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买8台字符打印机,现在有两台一直在试用了一月效果非常理想,清晰度非常好,代价是560万,如果更换将是pcb打样行业的又一次革命,那你认为花这么大的代价解决字符,有没有必要!
单选投票, 共有 328 人参与投票
32.32% (106)
54.27% (178)
13.41% (44)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我要求不高,看得清就可以了。

网友A:
样板无所谓字符极高品质

网友:
建议来个对比图

网友:
样板能看清就行,小批量必须要好

网友:
样板而已。要求不高!

网友:
比较好奇,丝印网是不是用一次就扔了

网友:
感觉字符清晰就行。

网友:
没关系,  我习惯 上面不印字的.....

网友:
丝印的成本占多少,不做丝印能不能降价?

网友:
追求完美 做到极致,如果什么都无所谓,感觉不像是JLC做大公司的作风嘛。以前打的板子丝印不仅仅是模糊的问题,还有偏移。

网友:
看得清楚,不是特别丑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样板无所谓字符极高品质

你错了。
应该是样板字符要清晰,因为要手工焊接,样板还可能作为产品样品评审或者展示。
批量的时候就是机器焊接,而且已经装入壳体,字符自然就无所谓了。

网友C:
机器打印字符可以做的比较小,拿到样板可以,那会不会批量生产时出现了字符不清晰的问题呢

网友:
字符在小批量手焊的时候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
应该是样板字符要清晰,因为要手工焊接,样板还可能作为产品样品评审或者展示。
批量的时候就是 ...

极高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打印字符可以做的比较小,拿到样板可以,那会不会批量生产时出现了字符不清晰的问题呢 ...

小批量采用机器,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现在就是采用机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
应该是样板字符要清晰,因为要手工焊接,样板还可能作为产品样品评审或者展示。
批量的时候就是 ...

我也认同你的观点

网友:
对于俺这种正在逐步不使用丝印的板子来说,不知道该咋评价了,这个世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其实JLC有可以试着进行差异化服务,当然JLC也可以选择做PCB行业的苹果。

网友:
我只在乎走线, 丝印什么的无所谓。

网友:
有的时候样板是给别人看的,要有高大上的丝印,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加价做字符打印可以,一般时候自己调试用就无所谓

网友D:
如果是给客户的样板打印的好一点还是很有必要的,自己调试的板子就无所谓了。可以分开定价嘛,有需求的就多出点钱

网友:
正如前边网友讲的,样板在自己调试的时候有助于自己辨别或者在给别人展示的时候可以给别人增加好的印象,
反而在生产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不需要丝印的或者生产是丝印的略微偏差对机器贴片生产并没有影响。

网友:
我的样板都不印字符,就几个样板,批量也不需要印,打印一个放大的位号图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不需要极高品质,但问题是现在的品质是“极低”!

网友:
看看日本二十年之前的电路板的丝印,再看看咱们现在的丝印水平,╮(╯▽╰)╭

网友:
需要提高丝印质量,字体小点还要考虑能不能看清

网友:
看的轻别印到焊盘上就行了。

网友:
样板能看清就行,小批量必须要好。

网友:
只要不加价,希望是字符打印

网友:
我说打样回来四层板的丝印好很多了呢?原来是花了大价钱的结果,赞

网友:
咱应该把我们能做的每一件事做好,这样才能让made in china 更上一层楼

网友:
非常有必要,打样就是为了后面的批量生产,就是为了产品的批量服务的,如果能在样品中就看到后面批量的效果,那当然是最好的打样,对于板子的美观设计,丝印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给客户的样板打印的好一点还是很有必要的,自己调试的板子就无所谓了。可以分开定价嘛,有需求的就多 ...

JLC必须统一需求,这是大公司运作,不是小作坊接单,不能是小农意识。

网友E:
看来大家都比较理性。

网友:
最近公司发的厂家回家,丝印效果很不好,原来是行业规则,用的手印,个人认为样板就要达到批量的效果,才能体现效果。

网友:
小批量的字符已经很可以了,不支持加价。

网友:
支持!加点价也可以。
现在我设计板子,都尽量小型化,丝印字符大太,没地方放。字符太小,出来一团糊。
提到中国的东西,一直是低质量的映象,以后向高端转型是必须的

网友:
丝印模糊的板子,给人每感觉就委垃圾。
丝印清晰的板子,看上去就让人舒服

网友F:
从来不看丝印,焊接时打印出丝印层。另外高密度的板子根本就不能丝印

网友G:
纸包装的月饼和礼盒包装的月饼售价完全两个档次。 产生的功效:赏心悦目,心情愉悦,因此工作效率也间接提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从来不看丝印,焊接时打印出丝印层。另外高密度的板子根本就不能丝印

显卡上的丝印难道不是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大家都比较理性。

那是不思进取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纸包装的月饼和礼盒包装的月饼售价完全两个档次。 产生的功效:赏心悦目,心情愉悦,因此工作效率也间接提 ...

网友I:
字符打印机这么赚钱,建议嘉立创上字符打印机项目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显卡上的丝印难道不是丝印?

显卡也叫高密度?你拆手机看看吧,看看手机主板上有没有丝印

网友:
我觉得jlc的优势说白了还是便宜,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能改进更好,不能改进也没太大影响,那些进阶的服务还是专门提供给那些有需求的人比较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显卡也叫高密度?你拆手机看看吧,看看手机主板上有没有丝印

说的好像你做的了手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的好像你做的了手机一样

恩,支持火哥。
我有强迫症以及完美主义,每次打样回来看着丝印位置是偏的就难受,好在最近几次的打样字符感觉饱满亮丽了不少。

网友:
样板无所谓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说的好像你做的了手机一样

年轻人说话不要这么冲,我能不能做手机,不影响手机主板没有丝印这个事实。

网友:
完全不在乎。

网友:
虽然必要性不高,但是对于提升JLC产量还是极有好处,现在JLC做的 就是同行要艰难的跟随的

网友:
其实我想问对于象华强PCB,4mil线宽线距,0.2mm/0.4mm过孔,有BGA化金的样板,也只要450,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还有他的双面板刚看到280/平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年轻人说话不要这么冲,我能不能做手机,不影响手机主板没有丝印这个事实。 ...

做手机需要10层板,现在JLC的工艺还远达不到。

网友:
还是觉得高品质是有必要的

网友:
众口难调之下,要想把各种客户一起抓过来,差异化,是最好的办法,什么事情都搞一刀切,肯定会丢失一部分市场,这个就看JLC自己如何权衡了,就像当年的苹果一样,看着低端市场被其他厂家瓜分,心里不爽,所以做了个5C系列来抢一杯羹,实践证明效果不咋地,所以到6就没有6C了。嘉立创面对的是中国市场,情况不太一样。

网友:
我对字符还是比较挑剔的。其实我更希望jlc能推出4/4mil制版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字符打印机这么赚钱,建议嘉立创上字符打印机项目

客户群太小,设备价格就不得不高起来

同类的有,瓷砖数码打印,仿木地板打印,,,,

网友:
投票时是勾的“无所谓”...可是看完回复,改变想法了是什么水平?!

网友:
个人感觉字符品质已经不错了,不过支持提高品质,适度提价也可以。

网友:
能对位好就更好了。有时候 ,电容的丝印都打到焊盘上。

网友:
还是希望能支持打印,漂亮一些,加些价格也无关系,要不看着很垃圾的丝印,真的会影响心情。

网友:
打样字符还是要搞好点吧,一开始加价也没关系,以后终究会降下来,质量才是王道。

网友:
看设备的价格,进6台机器,机印字符加价是必然的了,这样的话按需分配才是王道,毕竟形形色色的客户大家的物质水平和思想水平不在一个等级,可能批量的模块和开发板求美观、打样的板子考虑到测试、焊接、评审、美观的问题,对字符要求比较高,有必要加钱提高字符质量,批量的模块和开发板也求美观,但是大批量装在壳子里的板子生产的时候老板是不会为了字符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嘉立创改进了丝印,再将目前的板材换成质量更高的生益,其它同行只能干盯眼,默默盘算什么时候倒闭了。 ...

强烈建议嘉立创在订单系统种增加采用生益板材选项,可以适当提高点价格。

网友(2015-09-14):
那么现在的字符是不是可以小一点了啊?

网友(2016-04-14):
清楚不要太偏就好

网友:
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做其他颜色的丝印,比如ST板子的蓝丝印

网友:
因为公司量产的PCB的丝印更加惨不忍睹,所以我就不再追求丝印的质量了。

网友:
最近的字符说是印刷的,好像质量也下降了不少

网友:
不要丝印能降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