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webserver 的多用户疑问

楼主(2015-08-07):
lwip webserver支持同时多用户登陆吗?
并且向不同用户输出不同的内容?

网友A:
其实我在想,要用lwip实现较为复杂的web服务器还是比较吃力的,可以考虑下用树莓派,软件硬件基本上都是现成的,只是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场合应用,不知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在想,要用lwip实现较为复杂的web服务器还是比较吃力的,可以考虑下用树莓派,软件硬件基本上都是现 ...

不是树莓派,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板卡,那么这种情况下,有推荐的webserv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