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2节7号电池直接供电的厨房秤Flash单片机(内带EEPROM)

楼主(2015-08-07):
寻找2节7号电池直接供电的厨房秤单片机。

深圳市芯海科技有限公司的CSU8RP1381不错,但2个方面不符合,见下面。

  *  整个电路只有一个芯片。
  * 2节7号电池直接供电,不要稳压芯片。
  * 单片机电源电压:1.8~3.6V 或 2.0~3.6V     <--- CSU8RP1381是2.4~3.6V,电池浪费啊!
  * 单片机Flash,8K以上,最好16K。              <--- CSU8RP1381是OTP,8Kx16
  * 单片机内带EEPROM。
  * 单片机最好供应:裸片。
  * 单片机自带15~24位AD,带PGA。满足电阻桥传感器的要求。
  * 单片机至少带4x28 液晶
  * 裸片价格2元左右。

网友:
难怪电子称都是 3v的纽扣电池。
帮顶了

网友A:
厨房秤8K都够了吧

网友:
我是特别看好磷酸铁锂电池,正好有与AAA(七号)尺寸兼容的型号,单节2.4-3.6V的供电范围,与现今的主流CPU电压高度吻合,2000次的充放循环寿命。虽然电池也不贵,但用在厨房电子称上,可能一百年都难用尽电池的循环寿命,有些可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厨房秤8K都够了吧

看功能了,如果把各个品种食物所含热量计算表放进去,你还嫌flash容量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功能了,如果把各个品种食物所含热量计算表放进去,你还嫌flash容量大吗? ...

你说得对!

网友C:
pic16lf15或者17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16lf15或者17系列

好像ADC只有10位的!

网友:
有这样的单片机吗

网友D:
厨房秤有RS232数据输出接口吗? 重量数据,除了显示在LCD上,最好也能输出到23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厨房秤有RS232数据输出接口吗? 重量数据,除了显示在LCD上,最好也能输出到232接口。 ...

没有考虑RS232,

RS232与什么上位机通讯啊?

现在流行的应该是与手机,蓝牙通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MARK 24位AD 7号电池供电 秤

网友:
宏康的这个不知道价钱如何?
http://www.hycontek.com/page2-HY16F.html

网友:
24位AD估计得专门用于各种表的芯片,2元以内,真便宜啊~

网友E:
这个价格  这个AD 。 做的芯海这么牛的。 没几家。 AD决定芯片的价格。
你用AD了难道电压还可以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格  这个AD 。 做的芯海这么牛的。 没几家。 AD决定芯片的价格。
你用AD了难道电压还可以浮动?

单片机内部必须有稳压。

楼主:
宏康的价格,裸片要4~5元。
当然FLASH比较大6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