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还算是比较熟悉了,但是没有深入了解过指令集和...

楼主(2015-08-07):
现处本科大三,C语言和汇编语言都学过,没深入了解过指令集或者操作系统或者嵌入式系统,现在觉得这个程度的话就比较浅了,想深入一下在单片机上跑操作系统,用的是ATmega128,想移植一个UCosII(可能有人说STM32或者arm更适合跑操作系统,我没选的原因有两个:1.不太熟悉,只学过avr和dsp,虽然学一个单片机也不会花费太久,但是感觉还没到那么必要的程度,以后可能会接触。2. 觉得avr的我如果都能移植过来的话,其他的也没问题了吧。)。。回归正题,我了解的是要学数据结构和操作系统(还是嵌入式系统?)这两个基础课程,学两门基础课程不难,但是现在不知道要学哪个。恩,如果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A:
计算机组成原理及体系结构,操作系统原理,数据结构,编译原理,c和汇编,再学一门面向对象语言,差不多计算机基本原理就搞透了,就无所谓嵌不嵌入式了,都是计算机。

网友B:
我从楼主那儿过来的,一直想自学2440,可惜很难入门。。。

数据结构这东西不了解,可能代码量到了水到渠成。

操作系统楼主先学uCOS吧,学STM32捎带学一下操作系统。

提醒一句:Linux这东西很复杂,Linux平台编程自学很难懂。不要以为自己会装Linux就是会了(鸟哥的私房菜我已经读了两遍了,还是记不住各种配置,大概就是学了不用的结果吧)。光是研究Linux的维护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的。。。很复杂。别深究。

楼主想在码代码码的好,还是先学习STM32+uCOS
懂得多一点,疑惑就会少一点。不推荐直接搞ARM9+Linux

数据结构神马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楼主那儿过来的,一直想自学2440,可惜很难入门。。。

数据结构这东西不了解,可能代码量到了水到渠成 ...

恩,暂时没准备研究linux,确实准备研究ucos,但是加上stm32是比较好的方案么,本来准备在atmega128上跑一跑的

网友:
楼主用什么IDE编写Atmega128的程序啊?

楼主:
ICCavr  以后可能准备用winavr,其实也都差不太多吧

网友C:
1.现在都是C语言开发了,你学指令集没啥实际用途,学过了只是深入的了解了单片机而已
2.汇编指令集每款单片机都不一样的,51,avr,corte-m3 学一个还得学一个
3.ucos是一个操作系统,也不是很难,不行可以从attiny51入手了解下也可以 keil自带的
4.AVR国外比较流行,国内STM32是主流 对以后找工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现在都是C语言开发了,你学指令集没啥实际用途,学过了只是深入的了解了单片机而已
2.汇编指令集每款单片 ...

1. 恩,是,指令集没怎么准备学,就是在学校学过51的汇编而已
2. 关于stm32 好像真的不少人再说这个啊,其实我也知道32很火,性价比都很好,好的我会考虑下
谢谢了,收获不少~

网友D:
猪肉我天天吃,可我从不想研究怎么去养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楼主那儿过来的,一直想自学2440,可惜很难入门。。。

数据结构这东西不了解,可能代码量到了水到渠成 ...

你说的巨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猪肉我天天吃,可我从不想研究怎么去养猪。

通俗易懂  赞

网友:
其实都要会的,汇编也是一通百通的,做硬件工程师,不止要会养猪,还要会给母猪授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组成原理及体系结构,操作系统原理,数据结构,编译原理,c和汇编,再学一门面向对象语言,差不多计 ...

我只学过汇编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楼主那儿过来的,一直想自学2440,可惜很难入门。。。

数据结构这东西不了解,可能代码量到了水到渠成 ...

STM32+uCOS推荐,资料比较多

网友E(2015-10-13):
学STM32+ucos,资料多,然后再上linux,无论学点什么,最后都是想创造出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STM32+ucos,资料多,然后再上linux,无论学点什么,最后都是想创造出价值

我是做硬件的 还是谢谢啦

网友F:
任重道远,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任重道远,加油。

网友:
操作系统的实现很多都用到数据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猪肉我天天吃,可我从不想研究怎么去养猪。

也有人吃着吃着就去研究养猪了,后来,他们可能也把养猪当做一番事业了。

网友:
要有侧重点,有些东西懂得原理就可以了,有些东西就要深入了解,但如果每样东西都深入了解的话大脑容量就不足了...像汇编一般我都不用,实在要压榨空间的时候才拿起手册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做硬件的 还是谢谢啦

楼主加油!

网友:
还是去旁听下嵌入式操作系统这门课吧,不要求多厉害,至少要知道个大概啊

网友:
AVR基本上STM干死了,真没有必要再折腾了。用STM32 便宜的030系列资源都很丰富的。

网友:
计算机的数据结构,实质上就是离散数学里的东西用某种语言来编写实现。把离散数学学好,才是正解。至于操作系统,当然要用到数据结构,但也只用其中几种而已,像各种队列 堆栈 线性表 哈希表 函数映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