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7笔记本未收到win10升级通知,怎么升级呀?

楼主(2015-08-07):
我的win7笔记本未收到win10升级通知,笔记本是T410。

我装了腾讯win10助手,提示我已经成功预约升级win10。可以下一步要怎么做呢?没有其他提示啦呀

网友A: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网速够快就行,直接用里面工具在线升级

网友:
楼上正解。下载笔记本系统对应的版本。运行后就可以下载更新了。打开后可能花的时间比较长,耐心点。
如果第一次出错再运行一次就行了。还有一定要下和现有系统对应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网速够快就行,直接用里面工具在线升级 ...

非常感谢,已经搞成了,正在体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