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用C WIN32 API 写一个串口通信

楼主(2015-08-07):
求如何用C WIN32 API 写一个串口通信,
不好意思了,只会C语言 ,想在windos 控制台下实现个 串口通信,来协助调试单片机,有写过的 帮忙指导下

网友A:
可以,百度一下 win32 串口就有了。不过写起来长的,不如看看用C#什么的带的库写,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坛子里有个labview大神,这玩意更简单。不用代码。掌握规律后,分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百度一下 win32 串口就有了。不过写起来长的,不如看看用C#什么的带的库写,分分钟的事情。 ...

就是为了好测试 ,都是C语言两个平台好移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好测试 ,都是C语言两个平台好移植啊

你既然决定用win32 的api 来搞pc串口,最优选择就是vc++了,兼容纯c的。但是问题是,这样搞不省力的。其实还是建议用控件或者类库就可以了。

楼主(2015-10-25):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winbase.h>
#include <winerror.h>
#include <conio.h>

  8. #define RX_SIZE        1024*8
  9. #define true        1                //数据缓冲区大小
  10. #define false 0
  11. #define bool char

DCB    dcb;
COMMTIMEOUTS ct;
HANDLE hCommDevice;
bool   m_portopen,OpenCloseFlag;
OVERLAPPED m_ovread,m_ovwrite,m_ovwait;

int ProcessErrorMessage(char* ErrorText)
{

    char szBuf[128];
    LPVOID lpMsgBuf;
    DWORD dw = GetLastError();
    FormatMessage(
    FORMAT_MESSAGE_ALLOCATE_BUFFER | FORMAT_MESSAGE_FROM_SYSTEM,
    NULL,
    dw,
    MAKELANGID(LANG_NEUTRAL, SUBLANG_DEFAULT),
    (LPTSTR) &lpMsgBuf,
    0,
    NULL );
    sprintf(szBuf,"%s 出错信息 (出错码=%ld): %s",ErrorText, dw,(char *) lpMsgBuf);
    LocalFree(lpMsgBuf);
    //输出提示。
    printf(szBuf);
    return 0;
}

void CCommPort(void)
{
  hCommDevice = NULL;
  m_portopen = false;
  memset(&m_ovread,0,sizeof(OVERLAPPED));
  memset(&m_ovwrite,0,sizeof(OVERLAPPED));
  memset(&m_ovwait,0,sizeof(OVERLAPPED));
  m_ovwait.hEvent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m_ovwrite.hEvent=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m_ovread.hEvent=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
//---------------------------------------------------------------------------
void CCommPort2(void)
{
   if (hCommDevice)
   CloseHandle(hCommDevice);
   CloseHandle(m_ovwait.hEvent);
   CloseHandle(m_ovwrite.hEvent);
   CloseHandle(m_ovread.hEvent);
}
//---------------------------------------------------------------------------
bool InitPort(LPCSTR comm)
{
    if (m_portopen)
       return m_portopen;
    bool result = false;
    hCommDevice = CreateFile(comm,
        GENERIC_WRITE|GENERIC_READ,
        0,    /* comm devices must be opened w/exclusive-access */
        NULL, /* no security attrs */
        OPEN_EXISTING, /* comm devices must use OPEN_EXISTING */
        FILE_ATTRIBUTE_NORMAL|FILE_FLAG_OVERLAPPED, /* not overlapped I/O */
        NULL  /* hTemplate must be NULL for comm devices */
        );    /* handle error */
    if(hComm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ProcessErrorMessage("INVALID_HANDLE_VALUE\r\n");
         printf(" open failed\r\n");
         result = false;
      }
      else
      {
          printf(" open success\r\n");
          OpenCloseFlag = 1;
         //Get the config of the modem connection
         GetCommState(hCommDevice, &dcb);
         //Set to 8 bits, no parity, 1 stopbit
         dcb.BaudRate = 115200;
         dcb.ByteSize = 8;
         dcb.Parity   = 0;//EVENPARITYNOPARITY;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dcb.fDtrControl = DTR_CONTROL_ENABLE;//DTR_CONTROL_DISABLE;//1;
         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ENABLE;//RTS_CONTROL_DISABLE;//1;
         dcb.fBinary = 1;
         dcb.fParity = FALSE;
         dcb.fOutxCtsFlow = FALSE;
         //Actually set the config
         SetCommState(hCommDevice, &dcb);

         if (!SetupComm(hCommDevice, 256, 256))
         {
             CloseHandle(hCommDevice);
             result = false;
         }
         else
         {
         //Get timeout information for the communications channel
           GetCommTimeouts(hCommDevice, &ct);
           ct.ReadIntervalTimeout=100;
           ct.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0;
           ct.ReadTotalTimeoutConstant=100;
           ct.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50;
           ct.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100;
           SetCommTimeouts(hCommDevice, &ct);
           COMSTAT com;
           DWORD Errors;
           ClearCommError(hCommDevice,&Errors,&com);
           if (com.cbInQue>0)
               PurgeComm(hCommDevice,PURGE_RXCLEAR|PURGE_TXCLEAR);
           SetCommMask(hCommDevice,EV_RXCHAR);
           result = true;
           m_portopen = true;
         }
      }
      return result;
}

//---------------------------------------------------------------------------
bool WritePort(PCVOID lpszSendBuffer,DWORD dwLength)
{
   BOOL        fWriteStat = 0;
   DWORD       dwBytesWritten = 0;
   DWORD       dwErrorFlags  = 0;
   DWORD       dwBytesSent=0;
   COMSTAT     ComStat;
//   HANDLE  m_hWriteEvent;
//   ResetEvent(m_hWriteEvent);

   ClearCommError( hCommDevice, &dwErrorFlags, &ComStat ) ;
   PurgeComm(hCommDevice,PURGE_RXCLEAR|PURGE_TXCLEAR);
   m_ovwrite.Offset=0;
   fWriteStat = WriteFile(hCommDevice, lpszSendBuffer,dwLength,&dwBytesWritten, &m_ovwrite) ;
   if (!fWriteStat)
      {
         if(Get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
            if (!GetOverlappedResult(hCommDevice,&m_ovwrite, &dwBytesWritten, true))
            {
               ClearCommError( hCommDevice, &dwErrorFlags, &ComStat ) ;
                 return FALSE;
            }
            dwBytesSent += dwBytesWritten;
            if( dwBytesSent != dwLength)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Io pending Error
         else
         {
            ClearCommError( hCommDevice, &dwErrorFlags, &ComStat ) ;
            PurgeComm(hCommDevice,PURGE_RXCLEAR|PURGE_TXCLEAR);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

char Rxbuff[RX_SIZE];

DWORD WINAPI  Thread_Tx(LPVOID nParam)
{
   unsigned char buff[1024];//= "hello world\r\n";
   char input[2],tmp;
   int i=0;
    printf("%s","/***********************************************\r\n");
    printf("%s","Please press '1' to Test CMD 0x01----Set Fed Prama\r\n");

   while(hComm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mset(buff,0x00,sizeof(buff));
     memset(buff,0x00,sizeof(input));
     i = 0;

      printf("\r\n ");
      while(1){
          scanf("%c",&tmp);
          if(tmp!='\n'&&tmp!=' '){
             input[i]=tmp;
             if(i<1) i++;
          }
          else
          break;
      }
     switch(input[0])
     {
         case '1':
            buff[0]=0x01;
            buff[1]=0x02;
            buff[2]=0x03;
            buff[3]=0x04;

            buff[4]=0X05;
            buff[5]=0X06;
            buff[6]=0X07;
            buff[7]=0X08;
            buff[8]=0X09;
            buff[9]=0X0a;
            buff[10]=0X0b;
            buff[11]=0X0c;
            buff[12]=0X0d;
            buff[13]=0X0e;

            WritePort(buff,14);
            break;
            default : printf("0x0c cmd :Error cmd \r\n ");break;

     }
            printf("%02X cmd :\r\n ",buff[2]);
            for(i=0;i<buff[3]+4;i++)
            printf("0x%02X ",buff[i]);
            printf("\r\n ");

            Sleep(100);
   }
   return 0;
}

void Deal_buff(unsigned char *buff,DWORD cnt)
{
    unsigned char *p =buff;
    while(cnt)
    {
        cnt--;
        printf("0x%02X",*p++);//        printf("%c",*p);
        printf(" ");
    }
        printf("\r\n");
}

DWORD WINAPI  Thread_Rx(LPVOID nParam)
{
    BOOL bRead =TRUE;
    BOOL bResult =TRUE;
    DWORD dwError =0;
    DWORD BytesRead ;
    COMSTAT ComStat ;
    unsigned char Rxbuff[RX_SIZE];

    for(;;)
    {

        ClearCommError( hCommDevice, &dwError, &ComStat);
        if(ComStat.cbInQue==0){
            continue;
        }

        if (bRead){
            bResult = ReadFile(hCommDevice, // Handle to COMM port
            &Rxbuff,// RX Buffer Pointer
            RX_SIZE,//RX_SIZE// Read one byte
            &BytesRead,//
            &m_ovread);

//            printf("0x%02X",Rxbuff[0]);
//            printf(" ");

            if(!bResult){//读不成功
                switch (dwError = GetLastError())
                {
                    case ERROR_IO_PENDING:
                        bRead = FALSE;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bResult){//读成功
                bRead = TRUE;
            }

        }if (!bRead) {
            bRead = TRUE;
            bResult = GetOverlappedResult(hCommDevice,   // Handle to COMM port
            &m_ovread,       // Overlapped structure
            &BytesRead,     // Stores number of bytes read
            TRUE);           // Wait flag

            if(BytesRead)//bResult
            {
                printf("Recived  = %ld Bytes   ",BytesRead);
                Deal_buff(Rxbuff,BytesRead);
                memset(Rxbuff,0x00,sizeof(Rxbuff));

            }
        }
   }

}

int main ()
{
   InitPort("com5");
   CreateThread(NULL ,0,Thread_Tx,0,0,NULL);
   CreateThread(NULL ,0,Thread_Rx,0,0,NULL);//Thread_Rx
   while(1);
   return 0;
}

网友B:
win32写的程序性能非常好,而且都非常短小,就是界面比较古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32写的程序性能非常好,而且都非常短小,就是界面比较古老

win32写核心代码,封装成dll,MFC,C#,VB写界面,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32写的程序性能非常好,而且都非常短小,就是界面比较古老

有空帮忙看下 ,上面的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