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打开免提后,不会有回声?

楼主(2015-08-08):
今天突然有个个疑问,当手机打开免提的时候,声音很大的,手机的话筒是否能收集到呢,如果能收集到的话,那么免提的喇叭里发出的声音通过话筒又传到打电话的人了,但是手机是不会这样的,为什么不会这样呢,是否和免提喇叭和话筒的安装位置有关系呢?求高手解惑!

网友:
这种传播途径与传播时间非常确定的情况下,都不能把消回声做好的人(团队),有能力做手机吗?

网友:
回波抵消。

网友A:
现在手机IC,高通或者联发科,都内置了消回声电路,还能调节各种参数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昨晚也想问来着。
估计是叠加定理吧。

网友:
以前也有疑问,谢谢解答。

网友:
因为了里面有两个MIC,利用声差做检测,听说苹果里面用了3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1. mic/speaker 的结构位置很有关系
2. 利用回声消除算法。相当于对 mic 进去的信号和 speaker出来的信号做 减法。

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以前做对讲系统的时候关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IC,高通或者联发科,都内置了消回声电路,还能调节各种参数

现在市面上卖的一些gsm模块是不是就不用考虑这一点了呢,应该所有工作都在模块里处理了吧? 模块上只是接上mic和喇叭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市面上卖的一些gsm模块是不是就不用考虑这一点了呢,应该所有工作都在模块里处理了吧? 模块上只是接 ...

GSM模块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消回声电路,有线电话也有这个功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回声电路,有线电话也有这个功能呀.

有线电话里把这个叫做消侧音电路。

网友D:
同问,有时候莫名其妙就有回声,这个跟手机有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有时候莫名其妙就有回声,这个跟手机有关么?

跟网络有关

网友(2016-03-10):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IC,高通或者联发科,都内置了消回声电路,还能调节各种参数

内置了消回声电路还是消回声算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GSM模块没有这个功能。

GSM模块不能消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