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710 能正常启动,但是黑屏

楼主(2015-08-08):
DELL xps m1710 能正常启动,但是黑屏。

此时要外接显示器,可以看到,正常启动。但原装显示屏黑屏。开机一瞬间,能够感觉到,屏幕亮度上有点变化。

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外接有显示表明显卡好的。估计灯管坏了吧?用灯照能勉强看到显示内容么?如果不确定就把屏幕拆下,在背后用灯照。

楼主:
这个没试过,看上去比较可能呀。
这个型号因为有显卡缺陷,所以一直觉得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没有往别的地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