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求一款质量好的金属接近开关 到 自行设计

楼主(2015-08-08):
最近买了数款接近开关,M30非齐平的(标称15~20mm距离),准备做转速测量,发现了2个问题:
1)到了50Hz就丢脉冲;
2)环境温度到了70°,探测距离的灵敏度异常,变得异常远

这似乎是共性问题。
大伙有没有推荐好一点的?可以私聊,以避免广告嫌疑,呵呵

楼主:
原理都是传感器在接近金属后振荡器停振的探测方法

网友:
欧姆龙好像有一款

网友:
品牌:图尔克,有很多型号可以选择

网友:
响应频率是有上限的啊。你自己看看它的说明书。

网友:
楼主是要找转速传感器吧,速度上限是多少?不超过2000转,可以用柴油机上那种。

网友:
这么远的距离啊, 公司用的都不到两毫米

网友:
这个,似乎不是质量的问题。超出响应频率了吧?看看说明

网友A:
直径小一点的频率响应可能要快一些,我用的是巴鲁夫的12mm的,另外丢脉冲还要看你是输入到哪里用,如果是输入到plc的话还要注意plc的输入端是不是高速的,一般的PLC输入点响应时间都有10m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小一点的频率响应可能要快一些,我用的是巴鲁夫的12mm的,另外丢脉冲还要看你是输入到哪里用,如果是输 ...

用示波器看的,发现丢了脉冲。50Hz的频率也就是3000转/分,并不是特别快啊

楼主: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在资料上找到了1个接近开关振荡器的原型
《图解振荡调制解调电路》P22

楼主:
找到了另一个原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的,发现丢了脉冲。50Hz的频率也就是3000转/分,并不是特别快啊 ...

这个就不能用感应开关了吧,响应时间长,一般测转速是使用的霍尔传感器,外形和感应开关一样的,有些需要磁铁,有的不需要磁铁。

网友:
TI LDC1000系列, 自己做的话。

楼主:
继续收集资料

网友:
以前老机器上见过磁电的转速传感器,但价格贵,且输出类似正弦波要整形

跟着家的差不多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楼主:
再来一个LC振荡

网友B:
欧姆龙、基恩士,牛B哄哄,不过15-20距离比较大,一般还需要看检测的东西,如果是是不锈钢,标称的15mm,还要打8折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基恩士,牛B哄哄,不过15-20距离比较大,一般还需要看检测的东西,如果是是不锈钢,标称 ...

很好奇老外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呵呵

网友C:
我们公司有,感应距离1到10,频率可到400Hz

你有量吗

网友:
欧姆龙的应该有。
我用的才几毫米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感应距离1到10,频率可到400Hz

温度特性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温度特性如何?

我们用来检测齿轮转动的,传感器封装到齿轮箱里面,温度在80摄氏度内工作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来检测齿轮转动的,传感器封装到齿轮箱里面,温度在80摄氏度内工作木有问题 ...

80°的时候探测距离与常温比较,变化量=?

网友:
昨天看了一下,我们的探头着重测量小模数齿轮,应该不适用你的工作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另一个原型

电容什么材质的?看不清楚,发现这个电容还是蛮有讲究的,我搭的电路测试了。

网友:
用磁阻转速探头

网友(2017-03-24):
  有没有能检测20mm 的接近开关? 开关频率要达到1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