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在win10中打开非常非常慢,PADS没有问题。WIN7升级请慎...

楼主(2015-08-08):
前两天装了个win10,orCAD在没有破  解之前打开的速度正常,但破   解之后就变得非常慢了。估计是“Cadence License Manager”这个服务引起得。
PADS9.5打开的速度正常.
还有就是破解得win7不能升级到win10.我升级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是重装的。

网友:
安装最新CANDENCE SPB 17.0兼容性会更好一点!

楼主:
只有一个人用17.0的话,很烦的。做好的文件发给其他人的话,还要转低版本才能发。

网友A:
PADS在win8以上的系统中有BUG的,你在做封装的时候就会发现,封装制作界面显示不完整。已经放弃win10和win8.1,搞开发还是win7吧。除非各个软件商能真正配合win10,把这些问题不大,但很恶心的bug给修复了,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在win8以上的系统中有BUG的,你在做封装的时候就会发现,封装制作界面显示不完整。已经放弃win10和win8 ...

那个通常情况下是因为OpenGL驱动有问题,你升级下驱动试试。不要用M$自带的驱动,一个是慢,再一个是功能只有子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人用17.0的话,很烦的。做好的文件发给其他人的话,还要转低版本才能发。 ...

你用32位系统应该就没事了。64位系统很常见兼容性问题。

网友:
还好,我没有用orcad.
前几天在win8下用一家公司提供的烧录软件,开始时候有问题,不能烧录,
后来把该软件的兼容性模式设置了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32位系统应该就没事了。64位系统很常见兼容性问题。

我的是32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