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BLDC,测试中电机空载电流大,有噪音,电机有抖动

楼主(2015-08-08):
各位大牛好,小弟最近在搞电动车的无刷电机,用STM32控制,控制方式为TIM3霍尔模式,TIM1控制电机6路输出。
        测试中,大功率电机空载电流大,有噪音,电机有抖动。用了另一个小电机测试,这些问题没有反应出来。因为我是新手,刚接触没多久,所以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
        。。可能的问题:TIM1死区设置?  控制方法不对?  好头痛,要解决电机噪声的问题。
        下面我贴上几个测试的波形和电机实物,求解决。
  大小电机实物
网上的无刷电机波形

  小电机同相上下两管
  小电机两相上管
  小电机两相上官放大
  小电机高速时同相上下管
  小电机高速时两相上管
  大电机同相上下两管
  大电机两相上管放大
  大电机两相上管

网友A:
1:LZ大功率是多少W?大于3KW?
2:楼主的控制方式是上下桥全是PWM吗?
3:你的波形注释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Z大功率是多少W?大于3KW?
2:楼主的控制方式是上下桥全是PWM吗?
3:你的波形注释一下啊。 ...

你好,功率是60V 1000W  ,我测试的时候用的45V供电,波形备注的话,点击图片有显示,稍后我改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Z大功率是多少W?大于3KW?
2:楼主的控制方式是上下桥全是PWM吗?
3:你的波形注释一下啊。 ...

控制都是PWM波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这块。现在用的是上桥PWM,下桥开关量,等你图片整理一下再看看

网友B:
相序不匹配,调下电机相线!

网友:
楼主有空板吗,我也想玩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最近想买个示波器调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最近想买个示波器调无刷

UNI-T   UTD2052CL

网友:
哦,第二张图是网上的啊,我还以为是你的图呢,还是考虑考虑二手四通道吧

网友:
是不是换相时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序不匹配,调下电机相线!

调不动啊,一调换,点击就卡住了,电流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不动啊,一调换,点击就卡住了,电流很大

三根线你算算一共几中组合,只有2中组合是正常转动的,一种反转,一种正转,其他的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B:
楼主啥动静啊,调好了没,也没个结果,问题怎么解决的,静发问,也没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啥动静啊,调好了没,也没个结果,问题怎么解决的,静发问,也没反馈? ...

嘻嘻,,结果了,是相线的问题,我凑了一下,就完美解决啦,谢谢咯!

相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嘻嘻,,结果了,是相线的问题,我凑了一下,就完美解决啦,谢谢咯!

现在这人啊,问题解决了还要求个谢谢!

网友:
电源机串联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