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解算Kp,Ki,halfT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5-08-08):
看了很多姿态解算的程序,在程序中,都有

Kp = 10.0;
Ki = 0.008;
halfT(这个是结算周期的一半)。

请问这两个系数是怎么确定的?跟姿态解算周期有关?

发现好几个系统,都是用的这两个值。

网友A:
你需要恶补PID知识了,Kp是比例,Ki是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恶补PID知识了,Kp是比例,Ki是积分

跟PID有M关系???

你的 积分 很低呦,多发帖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PID有M关系???

你的 积分 很低呦,多发帖哦。

积分能当饭吃吗?主要是长时间不上论坛号被冻了,积分啥的都是浮云,个人能力才是关键!
pwm1=pwm1+kp*(Err[0]-Err[1])+ki*Err[0]+kd*(Err[0]-2*Err[1]+Err[2]),这是我的一部分代码,是增量式PID的表现,需要3个历史偏差(或者说是两个历史偏差,一个当前偏差),PID是基于偏差的控制,Kp是比例增益,是根据当前偏差调节,Ki是积分增益,根据过去偏差调节,可以消除余差,Kd是微分增益,可以改善动态特性,是根据未来趋势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能当饭吃吗?主要是长时间不上论坛号被冻了,积分啥的都是浮云,个人能力才是关键!
pwm1=pwm1+kp*( ...

我是说,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三个参数是出现在姿态解算中的,IMU,不是PID那一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三个参数是出现在姿态解算中的,IMU,不是PID那一块的。 ...

Kp,加速度计当前修正幅度,Ki,误差积分,用于修正陀螺仪bi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Kp,加速度计当前修正幅度,Ki,误差积分,用于修正陀螺仪bias。

再请教下,这两个值是怎么选取的?典型值?

网友(2015-10-26):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这两个值是怎么选取的?典型值?

楼主现在明白了吗?我还是有点不懂,我的kp很大80,pitch才正确,小的话,四轴一震荡,角度就出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这两个值是怎么选取的?典型值?

互补滤波器系数,P用于权衡加速度计数据和陀螺仪数据各占的比例,i用于消除陀螺仪的稳态误差。不严谨的取值方法,i只要能消除陀螺仪稳态误差就好,p能使最后得到的曲线跟加速度计曲线相位差的不多,然后又没有加速度曲线那么多毛刺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三个参数是出现在姿态解算中的,IMU,不是PID那一块的。 ...

halfT宏定义方便修改数,就是解算周期的一半,设为定时器中断一半就ok,说白了就是个公式。解方程用的,里面有1/2T这么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