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10 PRO 的计算器在哪?

楼主(2015-08-08):
如题,在WIN附件里没找到

网友:
左下角-->>所有應用

网友:
在所有应用里呀.

楼主:
我的所有应用里没有

网友:
找不到计算器的时候,点开始---运行,输入CALC,回车,WIN7可用,WIN10没用过。

网友:
win+r 输入cal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所有应用里没有

搜索 计算器

楼主:
搜索 计算器 没有,  用7,6楼的方法找到了,就是不好用

网友A:
win7带的计算器我看不如XP方便,比如计算中10和 16进制混着计算

网友B:
WIN7的计算器是NC设计的,微软不没落也难怪了,不知道WIN10的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直接诶输入“计算器”,就搜索到了

网友C:
WIN10中的计算器中的程序员功能 简直是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中的计算器中的程序员功能 简直是利器。

确实,WIN10中的程序员功能非常好用

网友:
哈哈 你们也发现程序员功能了 以前我都单独用个第三方工具来转换的 现在方便得一比

楼主:
重装WIN10后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in7带的计算器我看不如XP方便,比如计算中10和 16进制混着计算

是的。WIN7的计算器NC的,实在是没想到这么成熟的东西居然还能有这么大的退步

16进制和10进制相互的转换都做不到

网友:
记得把计算器拉出来用

网友:
可能某软自己也发现不好用了。

楼主:
已解决,重装WIN10就好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晕!!!!!!!
   昨天装好系统时计算器还是中文的,  怎么今天变英文的了,

网友:
win10的也不好用啊,计算小数的时候还要切换。还是xp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带的计算器我看不如XP方便,比如计算中10和 16进制混着计算

对,我就是win7系统下,也是用xp带的那个计算器(xp下计算器是一个独立的exe文件,可以拷出来到任何地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的计算器是NC设计的,微软不没落也难怪了,不知道WIN10的是不是也这样 ...

WIN10的比win7的更NC

网友:
用cmd命令

网友E:
还真是少见,说win7下的计算器不好用

网友:
可以用搜索。比以前的搜索快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真是少见,说win7下的计算器不好用

估计你不是编程序的吧,或者说没用过十进制十六进制转换吧

网友:
speedcrunch秒掉它们。也是坛友推荐的

网友:
在小娜里面搜索 计算器

网友:
一直用winxp的计算器,从winxp拷贝到win7,再拷贝到win1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不是编程序的吧,或者说没用过十进制十六进制转换吧

经常十六进制二进制十进制互转,没有觉得不方便。难道上边那个有我没有发现的神奇功能?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常十六进制二进制十进制互转,没有觉得不方便。难道上边那个有我没有发现的神奇功能?图片 ...

我们计算中需要用小数点,所以win7要用科学型计算器不能用程序员型,这样当结果出来,我们不方便直接看到整数部分的16进制数值.xp的计算器计算后带小数点的数值转换16进制就很简单,抛弃小数部分转换就出来了

网友:
窗口+R    运行里输入  calc    回车

网友(2015-09-23):
引用 网友D:
是的。WIN7的计算器NC的,实在是没想到这么成熟的东西居然还能有这么大的退步

16进制和10进制相互的转 ...

win7计算器挺好的,可以用"程序员"模式,在查看下好像,刚刚到win10了,我的计算器是英文的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常十六进制二进制十进制互转,没有觉得不方便。难道上边那个有我没有发现的神奇功能?图片 ...

单单十六进制二进制十进制互转是挺方便的,但是穿插着小数计算,一次两次还好,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