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3D打印机,停在了驱动板上

楼主(2015-08-08):
    之前自己设计了个小玩意,结果没有壳体,总找别人又不好意思,干脆自己造一个3D打印机吧。
说干就干了,用了一个月的业余时间用solidworks画出了打印机的3D图,然后去朋友那里加工。组装完成后调试,发现MELZI的V1.0板子无法驱动我的电机,电机总是不正常,难道是板子问题?
由于英语一般,在melzi官网没找到V1.0的调试方法。

板子是买我们论坛里一哥们的,到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板子有问题,有谁用过这种板子来聊聊怎么用

网友A:
连接电机线不要用杜邦线,内阻和接触电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机线不要用杜邦线,内阻和接触电阻太大了。

这个是排线,直接焊上去的

网友A:
电机不正常,表现是什么?丢步?声音?

网友:
排线太细了吧。
至少0.75平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正常,表现是什么?丢步?声音?

X轴只能正转,不会反转,y轴震动不转,Z轴带不动,增大电流也不行

网友A:
电机AB相对了吗?短线试试再说。

网友B:
去掉皮带和丝杆,看看轻负载时候是否正常,手动转动一下,看看是否顺畅,分开机器电器和机械问题再说吧。单一方向转的话应该是限位没有接对或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皮带和丝杆,看看轻负载时候是否正常,手动转动一下,看看是否顺畅,分开机器电器和机械问题再说吧。单 ...

你说的有道理,我不太清楚melzi板子限位短接了限位还是断开限位呢?开始不接限位不行,然后我就全部短接测试了,还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AB相对了吗?短线试试再说。

电机接对了,我对照原理图,步进电机我经常玩,做过驱动器的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

网友C:
我感觉3D打印机最关键的是打印头部分

楼主:
用的材料是我本来就有的,废物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3D打印机最关键的是打印头部分

打印头其实很简单,加热挤出,关键是整机的运动精度,配合程度

网友D:
能否共享一下solidworks设计图,有空时也想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共享一下solidworks设计图,有空时也想玩一下.

U盘没带,等有时间上传吧

网友E:
melzi板子我也没用过,建议试下ramps  1.4,我一直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头其实很简单,加热挤出,关键是整机的运动精度,配合程度

挤出的精度,是否回缩,多色混合打印啥的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F:
這板子我用過要刷固件才能用

你板子有刷固件嗎?

去這裡看看吧
http://keykeycode.blogspot.tw/20 ... iy-prusa-i3-10.html

网友G:
一直使用ulimaker,觉得调试很简单啊;楼主应该找个懂电的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使用ulimaker,觉得调试很简单啊;楼主应该找个懂电的合作

其实我懂电不懂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E:
melzi板子我也没用过,建议试下ramps  1.4,我一直用

那个限位是接通限位还是断开限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板子我用過要刷固件才能用

你板子有刷固件嗎?

看不到啊,链接进不去

网友H:
如果你是用Marlin刷的固件,配置文件CONFIGURATION.H有些参数是要根据自己的机器来设置的。楼主说的限位接点是用常开还是常闭,在Marlin里是看这句:const bool X_ENDSTOPS_INVERTING = true;//常开设置为true,常闭设置为false。补充一下,我用的是ramps1.4,Melzi没用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是用Marlin刷的固件,配置文件CONFIGURATION.H有些参数是要根据自己的机器来设置的。楼主说的限位接 ...

很关键的是我没有深入看源码,也没有下载,是别人下载的,具体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关键的是我没有深入看源码,也没有下载,是别人下载的,具体也不清楚 ...

这个...用Marlin的话还是要看一下的,很多的设置都在里面,比如机器的类型,挤出机的配置,行程开关的配置,步进电机的配置...

网友(2015-09-19):
做的不错,看上去比较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