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路图中PMOS三极管的选型。

楼主(2015-08-08):
如题,电路图如下:

其中R94.R95为22R。R69.R71是2K。
CP是输出
OUTV是驱动电压。为+12V或者-12V。

电路功能分析:
当OUTV=+12V时,Q14截止,Q15导通  输出CP=-12V
当OUTV=-12V是。Q14导通,Q15截止  输出CP=+12V
因为在样品上Q15mos管的标号是P7F。网上找不到,所以打算替换。请问替换成哪个呢? PMOS,要SOT23封装的

楼主:
然后在百度上找了下SOT23的PMOS选型表(传图片上不来)。如下,有人说DTS2301可以替换
DTS2301的参数  BV是-20V  VGS是12V  VT=-1V
根据我的理解,BV就是是指绝缘击穿电压; 网上说的是:在VGS=0(增强型)的条件下 ,在增加漏源电压过程中使ID开始剧增时的VDS称为漏源击穿电压BVDS
参照上面的电路功能分析,OUTV=-12V时,VGS=0,Q14导通,Q15截止  输出CP=+12V。 CP通过电阻R69到Q15的漏极,也就是说现在VDS之间的电压是24V,这样子不是击穿管子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在百度上找了下SOT23的PMOS选型表(传图片上不来)。如下,有人说DTS2301可以替换
DTS2301的参数  BV是 ...

>>也就是说现在VDS之间的电压是24V

使用 PMOS是错的,要用NMOS。PNP 基极电阻22欧太小,-12V时基极电流超过1A。

MOS管 VDS 在截止时有24V,所以要选用VDSS 50V 的 NMOS 管才可靠。还有 VGS 也超标,达到+24V,要处理把它降低至+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现在VDS之间的电压是24V

使用 PMOS是错的,要用NMOS。PNP 基极电阻22欧太小,-12V时基极电流 ...

我刚又问了另外一个工程师, 说是在这里,
1.VDS之间的电压24V是虚的,不会烧掉管子,
2.使用PMOS是错的,是因为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么?
3.三极管上面有那么大的电流么?不是只器关断作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现在VDS之间的电压是24V

使用 PMOS是错的,要用NMOS。PNP 基极电阻22欧太小,-12V时基极电流 ...

可以推荐一个管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现在VDS之间的电压是24V

使用 PMOS是错的,要用NMOS。PNP 基极电阻22欧太小,-12V时基极电流 ...

NMOS是栅极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断开,可用来控制与地之间的导通。
PMOS是栅极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断开,可用来控制与电源之间的导通,
缺点是价格贵、导通电阻大、发热大、效率低,优点是容易驱动,只要把栅极电压拉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

网友:
楼主的管子不对吧

楼主:
嗯,后来看了下,说是要用NMOS,有没有好的推荐呢~

网友:
手机怎么看不到图呢。。